[MM32软件]
如何让单片机输出指定数量的波形啊?

楼主(2022-02-23):
如何让单片机输出指定数量的PWM波形,不要频繁进中断的那种,我的PWM频率较高,频繁进中断会影响其他代码的。

网友A:
帮顶一下,是不是可以用输入捕获实现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吧

网友C:
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D:
是定pwm数量是什么意思,
可以开启和关闭

网友E:
跟输入有什么关系

网友F:
那得看具体的频率要求了 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G:
会不会普通的io承受不了呢

网友H:
可以计数输出

网友I(2022-04-14):
波形输出是不是要用DAC啊?

网友J:
你用DMA呢?是否有DMA啊?

网友K:
属实频繁进中断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L:
一般你要考虑优先级了呗,那个重要优先级就设置高一些

网友M:
应该不会很影响吧,你考虑用操作系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