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前辈关于AD698激励信号EXC输出的幅度和关系

楼主(2022-02-23):
一、AD698连接方式如下图:

二、测试结果

三、请教的问题
1. AD698输出激励信号Vrms是代表EXC2对EXC1的值么?
2. AD698输出EXC2和EXC1对GND波形应该是什么关系?
3. 这个EXC2和EXC1输出相位相反,幅值不一样,是正常的么?

网友A:
这个芯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多少钱?

一百大几啊

楼主:
请知道的的前辈不吝回复,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不。它用图中的三角形当成地线,得到波形。
C丶D两个信号来自一个次级线圈,故C和D端是幅度相同而相位 ...

感谢您的回复,补充一下描述
1. GND是±15V的公共点,和图中的三角形相连的
2. 测试的波形是空载的状态测出来的

这种情况大概会和哪些相关呢? ±15V电压有点偏差会这样么?

网友C:
你的示波器两路量程不一样,耦合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