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机驱动专用芯片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2-02-23):
以前都是用常规的单片机做BLDC,MM32的专用单片机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楼主:
GateDriver装有短路保护电路(Shoot­Through Protection Circuitry)。下图显示当HI和LI被同时打开时,输出保护会同时切断高high­side和低low­side开关。这是为了防止高high­side和低low­side的输出在同一时间打开

楼主:
内部有运放,可以用于检测母线电流

楼主:
有自举电路,无需再配一个驱动芯片,那什么是自举电路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自举电路,无需再配一个驱动芯片,那什么是自举电路呢?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

楼主:
自举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呢?
在EDA365电子论坛上看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12V的电路,电路中有一个场效应管需要15V的驱动电压,这个电压怎么弄出来?就是用自举。通常用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电容存储电荷,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频率较高的时候,自举电路的电压就是电路输入的电压加上电容上的电压,起到升压的作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自问自答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自问自答贴

正在学习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吗?共同进步吧。

楼主:
独乐了不如众乐乐,上传一个资料

楼主:
所谓的BLDC专用单片机,无非就是把驱动H桥的专用芯片放到了单片机内部,可以这么理解吧。

楼主:
帖子快沉到底了,问题还没有讲透,今天再提一点:
例如MM32的单片机,型号为MM32SPIN360C.其用在BLDC方面的专用功能有:
(1)三组具备有自举二极管的N通道半桥栅极驱动器。
(2)包含2个12位的ADC、3个比较器、3个运算放大器.

以上2点已经充分说明了这款单片机的专用性,半桥栅极驱动自是不必多说,运算放大器是怎么用的呢?
当然是可以用作母线电流和各相电流的检测,你学会了吗?

楼主:
检测到电流后,怎么使用呢?那就轮到比较器上场了,可以将电压信号与比较器进行比较,如果超过某值,自动关闭桥臂的驱动输出。

网友B:
外设接口比较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设接口比较适配

除了灵动的单片机,还知道哪些专用单片机吗

楼主:
经过以上的学习,硬件电路的设计想必大家已经会了,软件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1.开始需要初始化哪些内容。
2.主程序需要处理哪些程序?
3.需要用到几个定时器中断,中断程序怎么处理?
4.需要用到几个AD中断,中断程序怎么处理?
5.霍尔传感器的数据是扫描还是中断?

路过的大神,请不吝赐教?

楼主:
霍尔元件与电机位置的关系,谁来说两句

网友C:
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网友D:
在PWM这方面会不会强悍点

网友E:
有相关间隙的规定

网友F:
各种型号的要求不是很一样

网友G:
流程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相关间隙的规定

请不吝赐教

网友H:
肯定是它擅长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它擅长的领域

比如说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独乐了不如众乐乐,上传一个资料

感谢,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