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使用PICC怎样预定义EEPROM数据的内容?

楼主(2022-02-23):
如果你在使用PICC v7.87以上的版本,有一个宏__EEPROM_DATA()可以使用。这个宏可以一次定义8个字节的数据,不过它可以被多次调用并顺序放置,例如:

#include

__EEPROM_DATA(1,2,3,4,5,6,7,8);
__EEPROM_DATA(9,10,11,12,13,14,15,16);

网友A:
__EEPROM_DATA()这个宏可一次预定义8个字节的数据;它可被多次调用,并可自动增加数据地址进行顺序放置。

网友B:
有长度限制吗?

网友C:
在程序运行阶段也可以对EEPROM读取或者写入该值。

网友D:
使用PICC编译器的宏

网友E:
使用__EEPROM_DATA()宏指令初始化EEPROM数据存储区,该指令会将写入EEPROM的数据存入HEX文件,然后写入单片机。

网友B:
为什么要预定义呢?以后怎么变更呢

网友F:
__EEPROM_DATA 不是用于运行时写入 EEPROM 数据的,在运 行时请用 EEPROM_READ(), EEPROM_WRITE()。

网友G:
这个还真没有用过呢

网友H(2025-09-26):
使用 PICC 预定义 EEPROM 数据,可在代码中用__EEPROM_DATA()宏,格式为__EEPROM_DATA(val1, val2, ..., valn),每个参数为字节数据。如__EEPROM_DATA(0x01, 0x02, 0x03, 0x04);,编译后数据会写入 EEPROM 指定地址,烧录时随程序一同写入芯片。

网友I:
在 PICC(PIC C 编译器)中,预定义 EEPROM 数据可通过__EEPROM_DATA()宏实现。格式为__EEPROM_DATA(val1, val2, ..., valn),每个参数为要存储的字节数据,不足时用 0 填充。编译后数据会写入 EEPROM 指定地址,程序运行时可直接读取,适用于固化初始配置等场景。

网友J:
是的,每次调用`__EEPROM_DATA()`宏时,都会在EEPROM中顺序存储指定的数据。

网友K:
是的,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代码量,并且使得EEPROM的初始化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