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Perio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23):
在Timer0 的定时器中断中我觉得Timer Period 就是隔多少秒进一次中断,那么利用TIMER1进行CCP1捕获中,TIMER1的在MCC中的Timer Period 是什么意思呢,本人小白,希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百度都有。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搜索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百度都有。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搜索
复制

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看懂我发的问题呢,我说的MPLABX 中MCC的定时器配置中的选项Timer Period,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说的都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看懂我发的问题呢,我说的MPLABX 中MCC的定时器配置中的选项Timer Period,为什么你会觉 ...

在Timer0 的定时器中断中我觉得Timer Period 就是隔多少秒进一次中断
我说的是你这句话理解有误,是我表达的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imer0 的定时器中断中我觉得Timer Period 就是隔多少秒进一次中断
我说的是你这句话理解有误,是我表 ...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还得看你的预分频值啊

大哥,你选了预分频值,mcc里面的Timer Period就会改变啊,相当于mcc已经帮你算好了啊,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还得看你的预分频值啊

大哥,你选了预分频值,mcc里面的Timer Period就会改变啊,相当于mcc已经帮你算好了啊,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选了预分频值,mcc里面的Timer Period就会改变啊,相当于mcc已经帮你算好了啊,不是吗?  ...

你选用的是哪家的MCU,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定时器的预分频值和周期都是自己定的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做到你想要的分频中,更改预分配值周期不会受影响的啊,假设定时器的时钟是72M。你的预分频值是72,周期是1000,现在你的预分频值改为7200,你的周期还是1000。怎么会改变呢。改之前是1ms进一次中断,改完之后就变成100ms进一次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用的是哪家的MCU,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定时器的预分频值和周期都是自己定的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 ...

我说的PIC芯片的Maplab Code Configurator 配置...简称MCC,就是MPLABX编译器,我觉得你应该用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PIC芯片的Maplab Code Configurator 配置...简称MCC,就是MPLABX编译器,我觉得你应该用过吧。。。 ...

编译器用过,单片机没用过,不过我特地去查了一下,还是要设置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用过,单片机没用过,不过我特地去查了一下,还是要设置周期。

这么说吧,他就类似stm32 cube,直接给你封装好了的。
前辈有微信吗,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我是小白

网友B(2022-05-14):

Timer Period 搜索
复制

字面意思就是定时器的周期。
选定定时器工作方式、定时周期等就可以使用定时器了。中断、查询等都可以采用。

网友C:

字面意思定时器周期,实际就是定时器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