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时钟源频率能否超过系统最大频率?

楼主(2022-02-23):
对于部分NuMicro™ Cortex-M系列芯片,如M451/NUC131/M0518系列,其对应的时钟源频率可以设置成CPU工作频率(HCLK)的两倍。
以M451系列为例,参考PWM时钟源的模块图,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HCLKSEL(CLK_CLKSEL[2:0])、HCLKDIV (CLK_CLKDIV0[3:0])以及PWMnSEL (CLK_SEL2[N]),将PWM时钟源频率设置成双倍HCLK频率。

产品: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M0518 系列 ,NUC131/NUC1311 CAN 系列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 ,M451 Base 系列 ,M451M 系列 ,M452 USB 系列 ,M453 CAN 系列
应用:
功能:
Peripherals,Timer and PWM,PWM-Capture,PWM Output

网友A:
建议正常用

网友B:
应该不能超过吧

网友C:
倍频是不是就是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D:
如果超过的话就不能倍频了吧

网友D:
没看太明白这个图

网友E:
最多能设置成多少倍啊

网友F:
小范围可以超过

网友G:
这个真没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