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甚么是PWM的死区产生器,它的功用是甚么?

楼主(2022-02-23):
AD, PWM, AN, NUC, USB, CAN
它是用来做MOSFET的保护,特别用在马达的驱动系统,避免上下臂的MOSFET同时导通,造成大电流烧毁MOSFET.

产品: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M051 系列 ,M0518 系列 ,Mini51 系列 ,Nano100 / 102 系列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Nano120 USB 系列 ,Nano130 USB+LCD 系列 ,NUC029 系列 ,NUC100 / 200 系列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NUC131/NUC1311 CAN 系列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 ,M451 Base 系列 ,M451M 系列 ,M452 USB 系列 ,M453 CAN 系列 ,NUC442 / 472 系列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Peripherals,Timer and PWM,PWM Output

网友A:
死区产生器,产生死区的?

网友B:
死区用来防止全桥短路

网友C:
死区时间是PWM输出时,为了使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发生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个保护时段

网友D:
指PWM响应时间。

网友E:
设计带死区的PWM波可以防止上下两个器件同时导通。

网友F:
没有死区的话,有可能造成直通短路

网友G:
怎样实现PWM脉冲的死区时间

网友H:
死区时间是和你的硬件直接相关的

网友I:
推挽电路中,没有死区的话,有可能造成直通短路。

网友:
为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互补的PWM波之间存在均为低电平的区间

网友J:
根据你的主电路功率管来选择。

网友K:
PWM输出时的Dead Zone(死区)作用是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避免关闭前一个设备和打开后一个设备时因为开关速度的问题出现同时开启状态而增加负荷的情况

网友L:
防止桥回流短路

网友M:
请问什么叫做全桥短路啊

网友N:
如何配合功率管进行选择呢

网友O:
二者配合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P:
没有使用过这个产生器

网友Q:
就是一个时间段 用来保护用的

网友R:
为避免短路的一种保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