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32 u16 u8的下划线怎么消除

楼主(2022-02-23):
自己用cubeMX生成的,有下划线,这是为啥?

网友A:
编译后有错吗,没有就不用担心。

网友A:
是不是表示重复定义?毕竟前面的就是typedef的了

网友B:
那是keil5自己的特性,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887160/article/details/1191343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keil5自己的特性,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887160/article/details/11913432 ...

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