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可以在程序中,使用FMC指令调整Data Flash的大小?

楼主(2022-02-25):
对于支持可设定Data Flash大小的NuMicro®系列,用户可以在程序中,通过修改DFEN(Config0[0])来使能或禁止Data Flash,以及DFBADR(Config1)设定Data Flash的基地址,调整Data Flash的大小。
在设置后,需要程序中写1到CHIPRST (SYS_IPRST0[0]),进行软件的芯片重启(Chip Reset),新的设定才会生效。

示范程序如下:
uint32_t   au32Config[2];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FMC_ENABLE_CFG_UPDATE();
au32Config[0] &= ~0x1;
au32Config[1] = u32DFBA;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SYS_ResetChip();

产品: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M0518 系列 ,M0519 系列 ,M0564 系列 ,Mini51 系列 ,Nano100 / 102 系列 ,Nano103 Base 系列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Nano120 USB 系列 ,Nano130 USB+LCD 系列 ,NUC029 系列 ,NUC100 / 200 系列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21/125 系列 ,NUC126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NUC131/NUC1311 CAN 系列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 ,M451 Base 系列 ,M451M 系列 ,M452 USB 系列 ,M453 CAN 系列 ,M4TK 触摸 IC 系列 ,NUC442 / 472 系列
应用:
功能:
Peripherals,Memory,Config,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这个是系统指令吗

网友C:
可以动态进行调整吗

网友D:
这是一个系统函数吗

网友E:
试试看看是否生效

网友F:
应该是可以这样进行更改的

网友G:
有具体操作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