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可以通过HDMI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图片

楼主(2022-02-23):
怎么确定是否支持HDMI

网友A:
额能找到相关资料吗

网友B:
单片机还没有看到有HDMI接口的

网友C:
本身不支持吧

网友D:
没听说过哪款是支持的

网友E:
至少不直接支持

网友F:
单片机是没有HDMI接口的

网友G:
应该支持但可能不直接支持

网友H:
单片机,很难达到吧。

网友I:
单片机都没有HDMI接口的,只有用外部桥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