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ADC取样时,如何达到最高的取样频率?

楼主(2022-02-23):
使用ADC取样时,依据AVDD提供的电压,ADC有不同的时钟源频率限制。用户可以根据系统的模拟电压,选择最快的时钟源频率,来达到ADC的最高取样频率。
以NuMicro® NUC442/472系列为例:
当AVDD工作在4.5 ~ 5.5V时,时钟源频率限制最快可以输入16 MHz。我们可以选择倍频PLL作为时钟源,再经过适当的除频,取得最快的时钟源频率。
例如,将PLL倍频到80 MHz,再经过除频器除5,就可以得到16 MHz的时钟源,并且ADC的取样频率达到最高的800 kSPS。

产品: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M051 系列 ,M0518 系列 ,M0519 系列 ,Mini51 系列 ,Nano100 / 102 系列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Nano120 USB 系列 ,Nano130 USB+LCD 系列 ,NUC029 系列 ,NUC100 / 200 系列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NUC131/NUC1311 CAN 系列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 ,M451 Base 系列 ,M451M 系列 ,M452 USB 系列 ,M453 CAN 系列 ,M4TK 触摸 IC 系列 ,NUC442 / 472 系列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Peripherals,Analog,ADC

网友A:
不是时钟最高,adc采样最高,adc本身决定的

网友B:
这个是根据时钟来配置

网友C:
硬件决定了采样速度了。

网友D:
使用外部的ADC

网友E:
这个需要看采样频率是多大了。

网友F:
单片机的最高的取样频率吗

网友G:
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网友H:
配置寄存器啊

网友I:
那外部晶振也可以用快的啊

网友J: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K:
会不会太浪费资源了啊

网友L:
太快了也不稳定啊

网友M:
时钟啊 配置啊 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