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当GPIO设置为I2C模式时,如何使用Schmitt Trigger的功能?

楼主(2022-02-24):
3g, AI, IO, ge, gp
当GPIO设置为I2C模式时,默认已经关闭Schmitt Trigger。用户必须先设置GPIO的Input Type Control,再设置Schmitt Trigger使能。

以NUC240系列为例,需要将GPA_MFP8及GPA_MFP9设置为I2C模式

并且将GPA_TYPE8及GPA_TYPE9的Schmitt Trigger设置使能为1

产品:
微控制器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M051 系列 ,M0518 系列 ,M0519 系列 ,Mini51 系列 ,Nano100 / 102 系列 ,Nano103 Base 系列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Nano120 USB 系列 ,Nano130 USB+LCD 系列 ,NUC029 系列 ,NUC100 / 200 系列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NUC131/NUC1311 CAN 系列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 ,M451 Base 系列 ,M451M 系列 ,M452 USB 系列 ,M453 CAN 系列 ,M4TK 触摸 IC 系列 ,NUC442 / 472 系列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Peripherals,Connectivity,I2C,I/O,GPIO

网友A(2023-01-11):
配置成I2C还要施密特触发器啊?

网友B:
应该配置不了吧?或者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C:
不会配置,为啥要配置成这个啊?

网友D:
是想I2C和触发器复用么?

网友E:
你可以试试重新配置一下IO试试呢?

网友F:
应该应用之前就配置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G:
为啥要配置成I2C还要配置成触发器的操作呢?没看懂

网友H: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或者看看数据手册看看咋配置

网友I:
其实配置就是正常配置估计就可以,但是你配置成施密特触发器之后,估计I2C就不能用了,就需要重新配置了

网友J:
这个有点意思,楼主弄好了吗?可以参考一下不?

网友K:
具体的这一部分确实不太清楚,建议楼主咨询一下官方吧,个人感觉这样配置会有问题,I2C用不了

网友L:
我感觉功能会有冲突,不能兼得,只能舍弃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