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户使用NuMicro®控制器做I2C开发,并使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

楼主(2022-02-26):
在使用NuMicro®控制器做I2C开发时, 如果不是采用中断方式处理数据,而是以查询方式处理时,应当注意下面状况:
在I2C总线发出STOP信号指令后,应等待一段时间,检查总线的状态,以确保STOP信号结束之后,方可发送START信号,否则将会导致程序错误。

网友A:
单线程的话用库函数不需要考虑这个吧。

网友A:
库函数已经考虑了这个忙不忙,会先检测,然后等待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已经考虑了这个忙不忙,会先检测,然后等待释放。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