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在配置位中使能看门狗(WDT)功能,是否会影响ISP升级流...

楼主(2022-02-23):
如果在配置位中使能看门狗功能,那么看门狗会自动启动。预设的时钟源是内部低速10KHz时钟,看门狗复位时间=溢出时间+延时时间=(2^18+1026)/10k=26.3秒。
在新唐提供的标准ISP范例程序,并未包含清看门狗的功能。如果在配置位中使能了看门狗功能,若ISP升级时间超过26.3秒就会出现看门狗复位,ISP升级会失败。
因此,如果客户使用标准ISP范例程序,并且需要在配置位中使能看门狗功能的话,请务必将清看门狗的功能加入程序中;否则当ISP操作时间超过26.3秒,会因为升级时间过长,超过看门狗复位时间,从而导致芯片复位,使ISP升级失败。

网友A:
有开wdt会升级失败,在标准的isp 里面,有清wdt couter的流程

网友B:
那个时候已经配置完成看门狗了吗

网友C:
看门狗配置成多长时间喂狗啊

网友D:
升级过程中cpu工作吗

网友E:
可以自己实测试试啊

网友F:
升级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

网友G:
升级的时候,把狗关了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H:
升级的过程中关掉不必要的程序

网友I:
这是程序逻辑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