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PDMA送出的数据内容,会发生位移现象?

楼主:
当来源或目标的地址设为数组起始地址时,用户必须检查数组起始地址是否为字节(word)对齐。

以下例buffer起始地址为0x2000_0039,因内存排序为编译程序决定,会有非字节对齐的情况发生。

unsigned int test2;
unsigned char test1;
unsigned char buffer[100];

当PDMA来源或目标的地址设定成buffer(0x2000_0039),PDMA的硬件配置会以字节存取(0x2000_0038)。
假设使用PDMA加UART传送数据时,将会送出0x01, 0x03…,而不是从0X03开始传送。

针对内存放置为非对齐字节的状况,可以使用aligned (4),让数组对齐内存中的字节
unsigned char buffer[100] __attribute__ ((aligned (4)));
数组buffer的起始地址会以4个byte的方式对齐摆放。

当PDMA来源或目标的地址设定成buffer(0x2000_003C),已有字节对齐。假设使用PDMA加UART传送数据时,将会从0X03开始传送。

网友A(2022-02-25):
应该不会吧,虽然用的少,但是用过的,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请问什么是PDMA啊

网友C:
每个数据都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D:
每次都是固定的位数吗

网友E:
是哪种对齐模式啊

网友F:
是不是缓存读取有问题啊

网友G:
普通模式发生偏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