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Keil开发环境的调试模式(Debug Mode)下,为什么查看的变量...

楼主(2022-02-23):
当在调试模式中产生中断时,要查看变量内容值,但是在watch window中却显示“not in scope”,如下图所示:
这是因为编译器在优化之后,会将变量存储在R1等寄存器中,而watch window仅能够从内部存储器中取值,所以会显示“not in scope”。

解决方法有3种:
  • 将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
  • 将变量设置成volatile型。
  • 将”Options for Target…”中”C/C++”的”Optimization “设置成”Level 0 (-O0)”,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2-11-26):
还很没遇到过,感觉关于options这块都没设置过

网友B:
你可以看看,选择view中的一个update这种,就好了

网友C:
有可能是优化的事儿哈,属实

网友D:
你就默认就行吧,按理来说优化等级都是默认吧

网友E:
你要打断点就好了,打完断点就能看到数据了

网友F:
最好是动态变化一下才可以,不然数据也会显示这个的

网友G:
我遇到过,设置全局变量行,或者断点在这个函数之下就好了

网友H:
你这个操作也是可以的,但是没必要把优化等级改动的

网友I:
感觉是你仿真没调试好,你在你想看的变量的地方,加个断点试试,数据就有了

网友J:
设置成全局变量属实有意义,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你把变量添加到scope里面。

网友L:
推荐使用printf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