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可以同时打开几个工程么

楼主(2022-02-23):
就是不重新开个软件,而是直接打开

网友A:
软件可以多开的

网友B:
使用eclipse多了吧?

网友C:
一个工程。

网友D:
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E:
keil好像可以多个

网友F:
只用过一个工程,怕程序乱了。

网友G:
那老的就会被关掉

网友H:
一个iar同一时间不可以开多个工程

网友I:
可以同时打开多个iar

网友J:
好像不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工程

网友K:
一个iar开一个工程

网友L:
可以同时打开不同版本的iar吗

网友M(2022-04-08):
IAR好像不能,反正旧版的不行

网友N:
我之前用过,好像不能多开,只能同时开一个

网友O:
你试试呗,不过一般不像keil这种多开

网友P:
你想查看代码吗?查看代码其实用vscode这种就行的

网友Q:
没试过,不过多开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R:
应该不能,我觉得IAR同时只能开一个

网友S:
你试试吧,我之前试过是不行的,不过不知道现在新版的IAR可不可以

网友T:
不能的,我记得是不行

网友U:
同时打开几个工程可能是不好使,我之前用6点几的版本是不行

网友V:
应该是不可以的,我刚刚测试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