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做IAP,BOOT跳转到APP后WDT看门狗无效

楼主(2022-02-23):
型号HC32F460JETA,目前BOOT程序能正常跳转至APP,APP正常运行(中断等也正常),唯一的问题就是WDT看门狗无效,WDT是在APP中初始化的。
若看门狗在BOOT程序初始化,APP中喂狗,仍然无效。
但当APP程序改回直接执行,即地址等改回0x0,不做跳转,看门狗有效。
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我记得看门狗配置完成后,需要断电重新上电才起效,也就是下次上电才有效。

网友B(2022-04-07):
@天涯海角SR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在IAP里面配置了看门狗,进入APP后重新配置和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IAP里面配置了看门狗,进入APP后重新配置和初始化

我在bootloader和APP上都同样配置和初始化了通用看门狗WDT,芯片是HC32F4A0。bootloader打开了DDL_ICG_ENABLE,APP关闭了DDL_ICG_ENABLE。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2022-06-22):
大佬,可以发个F460的IAP例程吗? 857068061@qq.com

网友E:
之前配置过F460的,你想APP和boot都要有效,你要两个工程icg都要配置,跳转前解除注册的中断号

@luck—zmr :如果app编辑了icg,如果合并app和boot的文件,或者先下载boot,再下载app程序,可能会把boot的很多代码覆盖了……
@martinhu :额,你说的对,反正app就算配置了icg,Keil编出来icg部分都是分开的,实际你用的都是boot的工程的ICG
app的icg不能配置吧

网友F:
楼主配置的是SWDT吗?SWDT在boot里面的icg配置成复位,App里面同样可以工作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配置的是SWDT吗?SWDT在boot里面的icg配置成复位,App里面同样可以工作呀

SWDT在boot里面的icg怎么配置成复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WDT在boot里面的icg怎么配置成复位啊?

icg.h里面可以使能和选择啊,都是宏定义的,自己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24-01-02):
大佬可以发一个HC32F460 IAP的例程吗?11857282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