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407的定时器11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
打算用GDF407的定时器11的PWM模式输出脉冲,代码是从例程改的,现遇到ch0输出不正常(图1),ch1正常,两个通道配置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
代码如下: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9, GPIO_PIN_14);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9, GPIO_PIN_15);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1);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timer_deinit(TIMER11);

    /* TIMER11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1,&timer_initpara);

    /* CH0,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1,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1,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5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TIMER_CH_0,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1,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1,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5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TIMER_CH_1,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1,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1,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1);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1);
}

网友A(2022-02-23):
检查一下电路,通道0的输出脚上有没有电阻电容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通道0的输出脚上有没有电阻电容之类的东西

又重新检查了一下电路,果然是接了电容,藏得有点隐蔽没注意,谢谢哈~~~~

网友B(2022-04-02):
怎么边沿会过冲这么大

网友C:
好多小刺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