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ostgresql中ST_Buffer、ST_DWithin函数用法

楼主(2022-02-23):
ST_Buffer:用于矢量对象生成缓冲区geometry对象,可用于缓冲区对象的显示,使用举例(其中bufferColumn字段是geometry类型):
update tableName set bufferColumn=ST_Buffer( ST_GeomFromText( 'LINESTRING(50 50,150 150,150 50)'), 10, 'endcap=round join=round');

这是其中一种类型的缓冲区用法,其他用法参考:http://postgis.net/docs/ST_Buffer.html

ST_DWithin:检测一个对象是否在另一个对象的缓冲区范围内,不生成缓冲区对象,效率更高,速度更快。使用举例:

查询tableName表中存在于objectid=100的对象10米缓冲区内的所有对象,其中geom为geometry字段:
select * from tableName where ST_DWithin(geom, (select geom from tableNamewhere objectid=100), 10)=true

网友A:
能举几个例子么

网友B(2023-09-29):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C: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D: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E: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F: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F: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G: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H: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I: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K:
这个缓冲区的大小该如何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