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_Geometry效率的问题

楼主:
今天接到一用户的邮件,说是使用ST_Geometry  SQL 查询  效率很低
select Count(*) from ghh t  where sde.st_within(t.shape, sde.st_buffer( sde.st_multipoint('multipoint(490021.7775 303342.81825, 489497.07 303822.42475,489250.1075 303778.5025)', t.shape.srid), 300)) = 1;

楼主(2022-02-23):
刚开始在我机器上运行  竟然给搞蓝屏了,可能是我这几天没有关机的原因吧,不过重启机器运行竟然运行了两分钟

根据上面的SQL语句我们可以看到GHH是一个点层,共有12980个点,是将几个多点缓冲300  与点层做相交,得到相交个数

楼主:
参考运行结果
SQL> select Count(*) from ghh t  where sde.st_within(t.shape, sde.st_buffer( sde.st_multipoint('multipoint(49
03342.81825, 489497.07 303822.42475,489250.1075 303778.5025)', t.shape.srid), 300)) = 1;
已用时间:  00: 02: 35.34
执行计划
----------------------------------------------------------
Plan hash value: 223515074
---------------------------------------------------------------------------
| Id  | Operation          | Name | Rows  | Bytes | Cost (%CPU)| Time     |
---------------------------------------------------------------------------
|   0 | SELECT STATEMENT   |      |     1 |  2311 |    69   (2)| 00:00:01 |
|   1 |  SORT AGGREGATE    |      |     1 |  2311 |            |          |
|*  2 |   TABLE ACCESS FULL| GHH  |   144 |   324K|    69   (2)| 00:00:01 |
---------------------------------------------------------------------------
Predicate Information (identified by operation id):
---------------------------------------------------
   2 - filter("SDE"."ST_WITHIN"("T"."SHAPE","SDE"."ST_BUFFER"("ST_MULTIP
              OINT"."ST_MULTIPOINT"('multipoint(490021.7775 303342.81825, 489497.07
              303822.42475,489250.1075 303778.5025)',"T"."SYS_NC00016$"),300))=1)
Note
-----
   - dynamic sampling used for this statement
统计信息
----------------------------------------------------------
     108342  recursive calls
    2284480  db block gets
     339330  consistent gets
         53  physical reads
          0  redo size
        344  bytes sent via SQL*Net to client
        360  bytes received via SQL*Net from client
          2  SQL*Net roundtrips to/from client
          1  sorts (memory)
          0  sorts (disk)
          1  rows processed

楼主:
可以看到走的全表扫描,我是使用了走索引的操作符(ST_WITHIN)   但是怎么又走全表扫描了,在同事LiuF的帮助下发现一个小细节

t.shape.srid,是不是这个有问题,我们将t.shape.srid换成相应的SRID值

楼主:
已用时间:  00: 00: 00.10
执行计划
----------------------------------------------------------
Plan hash value: 4255557756
----------------------------------------------------------------------------------------------------
| Id  | Operation                               | Name     | Rows  | Bytes | Cost (%CPU)| Time     |
----------------------------------------------------------------------------------------------------
|   0 | SELECT STATEMENT                        |          |     1 |  2311 |     3   (0)| 00:00:01 |
|   1 |  SORT AGGREGATE                         |          |     1 |  2311 |            |          |
|*  2 |   DOMAIN INDEX (Sel: Default - No Stats)| A361_IX1 |       |       |    18E  (0)|          |
----------------------------------------------------------------------------------------------------
Predicate Information (identified by operation id):
---------------------------------------------------
   2 - access("SDE"."ST_WITHIN"("T"."SHAPE","SDE"."ST_BUFFER"("ST_MULTIPOINT"."ST_MULTIPOINT
              "('multipoint(490021.7775 303342.81825, 489497.07 303822.42475,489250.1075
              303778.5025)',48),300))=1)
Note
-----
   - dynamic sampling used for this statement

楼主:
差距好大啊,而且走索引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楼主:
SQL> select t.shape.srid from ghh t;
已选择12980行。
已用时间:  00: 00: 01.18
执行计划
----------------------------------------------------------
Plan hash value: 4166285587
--------------------------------------------------------------------------
| Id  | Operation         | Name | Rows  | Bytes | Cost (%CPU)| Time     |
--------------------------------------------------------------------------
|   0 | SELECT STATEMENT  |      | 14357 |   182K|    68   (0)| 00:00:01 |
|   1 |  TABLE ACCESS FULL| GHH  | 14357 |   182K|    68   (0)| 00:00:01 |
--------------------------------------------------------------------------
Note
-----
   - dynamic sampling used for this statement
统计信息
----------------------------------------------------------
          4  recursive calls
          0  db block gets
       1275  consistent gets
          0  physical reads
          0  redo size
     139650  bytes sent via SQL*Net to client
       9875  bytes received via SQL*Net from client
        867  SQL*Net roundtrips to/from client
          0  sorts (memory)
          0  sorts (disk)
      12980  rows processed

楼主:
原因原来是这样啊,使用t.shape.srid就会全表扫描每一个要素的获得其Srid,这样无疑降低了查询效率

可以见一个小小的细节对效率的影响竟然这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