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同SDE GeoSQL构造函数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2-02-23):
今天有问题咨询了一下几个SDE For Oracle函数的效率比较问题:

问题如下:
SDE提供了
ST_LineString、ST_Point、ST_PolyFromText几个函数来进行点,线,面的构建,同时也提供了
ST_Geometry函数进行点线面的构建,这些函数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到底谁的效率更好。

楼主:
初步判断:

从字面上看ST_LINESTRING,ST_POINT应该是ST_GEOMETRY的子类,以我对ESRI研发人员的风格了解,应该不会每个函数使用不同的算法,这些对象应该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函数,也就是说效率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源码验证一下。

楼主:
SQL> select text from user_source where name='ST_LINESTRING' and type='TYPE BODY';

TEXT
--------------------------------------------------------------------------------
Type Body st_linestring AS

constructor Function st_linestring(geom_str clob,srid number)
    Return self AS result
IS
   temp          varchar2(1);
   tempraw       raw(1);
   entity        number;
   geom_type     number;
   name          varchar2(32);
   spref_r       SDE.spx_util.spatial_ref_record_t;

TEXT
--------------------------------------------------------------------------------
   shape         SDE.st_geom_util.shape_r;
   is_empty      boolean := False;
   rc            number;
   buffer        clob;

Begin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buffer := geom_str;
   SDE.st_geom_util.get_type(buffer,entity,geom_type,is_empty,SDE.st_geom_util.l
inestring_type);

TEXT
--------------------------------------------------------------------------------

   If entity = SDE.st_geom_util.sg_illegal_shape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geometry_invalid_type,'Invalid
ST_Linestring type.');

   End If;

   SDE.st_geom_util.get_name(entity,name);

   If name != 'LINESTRING' THEN

TEXT
--------------------------------------------------------------------------------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geometry_invalid_type,'ST_Line
string must use a LINESTRING type.');

   End If;

   spref_r.srid := srid;
   rc := SDE.st_spref_util.select_spref(spref_r);
   If rc != SDE.st_type_user.se_success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no_srid,'srid '||spref_r.srid||

TEXT
--------------------------------------------------------------------------------
                                           ' does not exist in st_spatial_references table.');

   End If;

   shape.points := empty_blob();
   shape.numpts := 0;
   shape.entity := 0;
   shape.minx   := 0;
   shape.miny   := 0;
   shape.maxx   := 0;

TEXT
--------------------------------------------------------------------------------
   shape.maxy   := 0;
   shape.area   := 0;
   shape.len    := 0;
   shape.minz   := NULL;
   shape.maxz   := NULL;
   shape.minm   := NULL;
   shape.maxm   := NULL;

   temp := lpad('a', 1, 'a');
   tempraw := utl_raw.cast_to_raw (temp);
   shape.points := tempraw;

TEXT
--------------------------------------------------------------------------------

   If is_empty = False THEN
     SDE.st_geometry_shapelib_pkg.geometryfromtext(buffer,spref_r.srid,spref_r.x
_offset,spref_r.y_offset,spref_r.xyunits,

                                                   spref_r.z_offset,spref_r.z_sc
ale,spref_r.m_offset,spref_r.m_scale,

                                                                                       spref_r.Definit
hape.minx,shape.miny,

TEXT
--------------------------------------------------------------------------------
                                                                                       shape.maxx,shap
hape.maxm,shape.area,shape.len,

                                                                                       shape.points);
   ELSE
     shape.numpts := 0;
     If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Then
       shape.entity := geom_type;
     else
       shape.entity := 0;
     end if;

TEXT
--------------------------------------------------------------------------------
     shape.minx   := 0;
     shape.miny   := 0;
     shape.maxx   := 0;
     shape.maxy   := 0;
         shape.minz   := NULL;
         shape.maxz   := NULL;
         shape.minm   := NULL;
         shape.maxm   := NULL;
     shape.area   := 0;
     shape.len    := 0;
     shape.points := empty_blob();

TEXT
--------------------------------------------------------------------------------
     shape.srid   := srid;
   End If;

   if(shape.numpts IS NULL and shape.entity = 0) then
     self.entity    := shape.entity;
     self.numpts    := 0;
     self.minx      := 0;
     self.maxx      := 0;
     self.miny      := 0;
     self.maxy      := 0;
     self.minz      := NULL;

TEXT
--------------------------------------------------------------------------------
     self.maxz      := NULL;
     self.minm      := NULL;
     self.maxm      := NULL;
     self.srid      := srid;
   else
     self.entity   := shape.entity;
     self.numpts   := shape.numpts;
     self.minx     := shape.minx;
     self.miny     := shape.miny;
     self.maxx     := shape.maxx;
     self.maxy     := shape.maxy;

TEXT
--------------------------------------------------------------------------------

     if(shape.minz IS NULL) then
       self.minz := NULL;
     else
       self.minz := shape.minz;
     end if;

     if(shape.maxz IS NULL) then
       self.maxz := NULL;
     else
       self.maxz := shape.maxz;

TEXT
--------------------------------------------------------------------------------
     end if;

     if(shape.minm IS NULL) then
       self.minm := NULL;
     else
       self.minm := shape.minm;
     end if;

     if(shape.maxm IS NULL) then
       self.maxm := NULL;
     else

TEXT
--------------------------------------------------------------------------------
       self.maxm := shape.maxm;
     end if;

   end if;

   self.area     := 0;
   self.len      := shape.len;
   self.srid     := srid;
   self.points   := shape.points;
   Return;
End;

TEXT
--------------------------------------------------------------------------------

static Function get_release
  Return number
  IS
    c_type_release    Constant pls_integer := 1007;

  Begin
    Return c_type_release;
  End get_release;
End;

楼主:
SQL> select text from user_source where name='ST_GEOMFROMTEXT' and type='TYPE BODY';

TEXT
--------------------------------------------------------------------------------
Type Body st_geomfromtext AS

constructor Function st_geomfromtext(geom_str clob,srid number)
    Return self AS result
IS
   temp          varchar2(1);
   tempraw       raw(1);
   entity        number;
   geom_type     number;
   name          varchar2(32);
   spref_r       SDE.spx_util.spatial_ref_record_t;

TEXT
--------------------------------------------------------------------------------
   shape         SDE.st_geom_util.shape_r;
   is_empty      boolean := False;
   rc            number;
   buffer        clob;

Begin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buffer := geom_str;
   SDE.st_geom_util.get_type(buffer,entity,geom_type,is_empty,SDE.st_geom_util.s
t_geometry_type);

TEXT
--------------------------------------------------------------------------------

   If entity = SDE.st_geom_util.sg_illegal_shape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geometry_invalid_type,'Invalid
ST_GEOMETRY type.');

   End If;

   SDE.st_geom_util.get_name(entity,name);

   If name != 'POINT' AND name != 'LINESTRING' AND name != 'POLYGON' AND

TEXT
--------------------------------------------------------------------------------
      name != 'MULTIPOINT' AND name != 'MULTILINESTRING' AND name != 'MULTIPOLYG
ON'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geometry_invalid_type,'ST_GEOM
ETRY type must be a valid subtype.');

   End If;

   spref_r.srid := srid;
   rc := SDE.st_spref_util.select_spref(spref_r);
   If rc <> SDE.st_type_user.se_success THEN

TEXT
--------------------------------------------------------------------------------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px_no_srid,'Parameter ST_SRID '||
spref_r.srid||

                                           ' does not exist in ST_SPATIAL_REFERENCES table.');

   End If;

   shape.points := empty_blob();
   shape.numpts := 0;
   shape.entity := 0;

TEXT
--------------------------------------------------------------------------------
   shape.minx   := 0;
   shape.miny   := 0;
   shape.maxx   := 0;
   shape.maxy   := 0;
   shape.area   := 0;
   shape.len    := 0;
   shape.minz   := NULL;
   shape.maxz   := NULL;
   shape.minm   := NULL;
   shape.maxm   := NULL;

TEXT
--------------------------------------------------------------------------------
   -- Initialize POINTS blob.
   temp := lpad('a', 1, 'a');
   tempraw := utl_raw.cast_to_raw (temp);
   shape.points := tempraw;

   If is_empty = False THEN
   SDE.st_geometry_shapelib_pkg.geometryfromtext (buffer,spref_r.srid,spref_r.x_
offset,spref_r.y_offset,spref_r.xyunits,

                                                  spref_r.z_offset,spref_r.z_sca
le,spref_r.m_offset,spref_r.m_scale,

TEXT
--------------------------------------------------------------------------------

                                                                                      spref_r.D
ape.minx,shape.miny,

                                                                                       shape.ma
hape.maxm,shape.area,shape.len,

                                                                                       shape.po

   ELSE
     shape.numpts := 0;

TEXT
--------------------------------------------------------------------------------
     If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Then
       shape.entity := geom_type;
     else
       shape.entity := 0;
     end if;
     shape.minx   := 0;
     shape.miny   := 0;
     shape.maxx   := 0;
     shape.maxy   := 0;
         shape.minz   := NULL;
         shape.maxz   := NULL;

TEXT
--------------------------------------------------------------------------------
         shape.minm   := NULL;
         shape.maxm   := NULL;
     shape.area   := 0;
     shape.len    := 0;
     shape.points := empty_blob();
     shape.srid   := srid;
   End If;

   if(shape.numpts IS NULL and shape.entity = 0) then
     self.entity    := shape.entity;
     self.numpts    := 0;

TEXT
--------------------------------------------------------------------------------
     self.minx      := 0;
     self.maxx      := 0;
     self.miny      := 0;
     self.maxy      := 0;
     self.minz      := NULL;
     self.maxz      := NULL;
     self.minm      := NULL;
     self.maxm      := NULL;
     self.srid      := srid;
   else
     self.entity   := shape.entity;

TEXT
--------------------------------------------------------------------------------
     self.numpts   := shape.numpts;
     self.minx     := shape.minx;
     self.miny     := shape.miny;
     self.maxx     := shape.maxx;
     self.maxy     := shape.maxy;

     if(shape.minz IS NULL) then
       self.minz := NULL;
     else
       self.minz := shape.minz;
     end if;

TEXT
--------------------------------------------------------------------------------

     if(shape.maxz IS NULL) then
       self.maxz := NULL;
     else
       self.maxz := shape.maxz;
     end if;

     if(shape.minm IS NULL) then
       self.minm := NULL;
     else
       self.minm := shape.minm;

TEXT
--------------------------------------------------------------------------------
     end if;

     if(shape.maxm IS NULL) then
       self.maxm := NULL;
     else
       self.maxm := shape.maxm;
     end if;

   end if;

   self.area     := shape.area;

TEXT
--------------------------------------------------------------------------------
   self.len      := shape.len;
   self.srid     := srid;
   self.points   := shape.points;
   Return;
End;

  static Function get_release
  Return number
  IS
    c_type_release    Constant pls_integer := 1007;

TEXT
--------------------------------------------------------------------------------
  Begin
    Return c_type_release;
  End get_release;
End;

楼主:
CREATE OR REPLACE Type Body st_geometry AS

constructor Function st_geometry (geom_str clob, srid number)
  Return self AS result
IS
   temp            varchar2(1);
   tempraw         raw(1);
   entity          number;
   geom_type       number;
   name            varchar2(32);
   spref_r         SDE.st_spref_util.spatial_ref_record_t;
   shape           SDE.st_geom_util.shape_r;
   is_empty        boolean := False;
   rc              number;
   buffer          clob;
Begin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buffer := geom_str;
   SDE.st_geom_util.get_type(buffer,entity,geom_type,is_empty,SDE.st_geom_util.st_geometry_type);

   If entity = SDE.st_geom_util.sg_illegal_shape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geometry_invalid_type,'ST_GEOMETRY type must be a geometry type.');
   End If;

   SDE.st_geom_util.get_name(entity,name);

   spref_r.srid := srid;
   rc := SDE.st_spref_util.select_spref(spref_r);
   If rc != SDE.st_type_user.se_success THEN
          raise_application_error (SDE.st_type_util.st_no_srid,'SRID '||spref_r.srid||
                                   ' does not exist in ST_SPATIAL_REFERENCES table.');
   End If;

   shape.points := empty_blob();
   shape.numpts := 0;
   shape.entity := 0;
   shape.minx   := 0;
   shape.miny   := 0;
   shape.maxx   := 0;
   shape.maxy   := 0;
   shape.area   := 0;
   shape.len    := 0;
   shape.minz   := NULL;
   shape.maxz   := NULL;
   shape.minm   := NULL;
   shape.maxm   := NULL;

   temp := lpad('a', 1, 'a');
   tempraw := utl_raw.cast_to_raw (temp);
   shape.points := tempraw;

   If is_empty = False THEN
     geom_type := SDE.st_geom_util.unspecified_type;
     SDE.st_geometry_shapelib_pkg.geometryfromtext(buffer,spref_r.srid,spref_r.x_offset,spref_r.y_offset,spref_r.xyunits,
                                                   spref_r.z_offset,spref_r.z_scale,spref_r.m_offset,spref_r.m_scale,
                                                   spref_r.Definition,geom_type,shape.numpts,shape.entity,shape.minx,shape.miny,
                                                   shape.maxx,shape.maxy,shape.minz,shape.maxz,shape.minm,shape.maxm,
                                                   shape.area,shape.len,shape.points);

楼主:
发现最终调用的是SDE.st_geometry_shapelib_pkg.geometryfromtext函数进行对象的构建。

所以效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