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互补PWM如何强制性两个脚都为低电平

楼主(2022-02-23):
请教一下大家,互补PWM如何设置两个脚均为低电平。我用这个库函数只能让一个脚低电平,一个脚高电平,TIM_ForcedOC2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切换IO的话比较麻烦,我设置刹车输入为高电平,输出两个脚都是为低电平,但是感觉这样设计不太合理。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4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方法应该就在刹车功能里面,但是我没找到,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好的方法,感谢了。

我需要两个脚都为低,然后输出PWM   来切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谢了。

网友A:
令CCxE=CCxNE=0。
STM32定时器停止PWM输出时的电平话题

楼主:
好的,感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