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使用 Visual Studio 开发 ST BlueNRG-LP 项目

楼主(2022-02-24):
本教程展示了如何将 Visual Studio 与 VisualGDB 结合使用,以针对具有 BlueNRG-LP 设备STEVAL-IDB011V1板。我们将展示如何从 BlueNRG SDK 快速克隆示例、编辑它们并在 Visual Studio 中调试它们。

  • 启动 Visual Studio 并打开 VisualGDB 嵌入式项目向导:

楼主:
  • 输入项目的名称和位置,然后按“创建”:

  • 在向导的 VisualGDB 特定部分的第一页上,选择“创建新项目 -> 应用程序 -> 高级 CMake ”:
  • 在下一页上选择 ARM 工具链并选择 BlueNRG-LP 设备。如果您还没有安装 BlueNRG-LP BSP,请点击“安装”自动下载安装:

楼主:
  • 安装 BSP 后,VisualGDB 将允许选择 BlueNRG-LP 设备并为其显示各种配置选项:
  • 下一页允许选择要克隆的项目样本。基本示例和 BlueNRG SDK 示例均使用嵌入式框架系统,以后可以轻松重新配置。因此,您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从 BlueNRG SDK 示例中选择BLE_Beacon示例:
  • 向导的最后一页允许配置调试设置。与 ST 的大多数开发板不同,BlueNRG-LP 板具有板载 CMSIS-DAP 而不是 ST-Link。将其连接到 USB 端口并确保 VisualGDB 识别它:警告!许多 BlueNRG-LP 示例将设备置于不可调试的低功耗模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除非您在调试设置中启用“重置下连接”复选框,否则您将无法连接到设备。
  • 按“完成”生成项目。生成后,按“Ctrl-Shift-B”构建它:
  • 右键单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项目并转到嵌入式框架页面。VisualGDB 将显示 SDK 中的各种框架,允许您引用它们或更改它们的配置。示例使用的框架将已经被选中:
  • 在 main() 中设置断点并按 F5 开始调试。断点将命中:
  • 请注意,如果您现在继续执行,OpenOCD 将显示“错误连接 DP:无法读取 IDR ”错误:
  •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设备已进入低功耗模式。您可以注释掉对HAL_PWR_MNGR_Request()的调用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现在您将能够无中断地调试程序:
  • 截至 2021 年 6 月,板载 CMSIS-DAP 探针有时在启动后无法立即连接到目标。VisualGDB 然后会显示一条消息,表明 OpenOCD 已退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再次启动调试会话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