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VBoards-哪吒」开启 SSH 和 VNC 远程访问,摆脱烦人的鼠标键...

楼主(2022-02-24):
原文链接:https://bbs.aw-ol.com/topic/119/
单板机,上手比较烦人的就是要准备配套的鼠标键盘以及显示器,通过 SSH 或者 VNC 就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远程进行操作,更加方便.
准备材料
  • 哪吒开发板 (RVBoards Debian 系统)
  • 串口调试线
  • 网络已经联通(联网不在这里讨论,可以另外写一篇**了)
开启 SSH
系统默认配置禁用了 root 远程 ssh 登陆, 如果是普通权限用户没有这个问题.
  • 开启 root ssh 远程登陆
    编辑 /etc/ssh/sshd_config
    将 #PermitRootLogin without-password 修改为 PermitRootLogin yes
    systemctl restart sshd 重启 ssh 服务即可
  • ssh 访问
    使用 ssh root@ip 就可以登陆访问了,默认密码是 rvboards
    使用 ssh-copy-id root@ip 可以设置公钥访问,省掉密码输入

开启 VNC 服务
Linux 上有很多 vnc 服务程序,这里我们选择 tigervnc
  • 安装软件
apt updateapt install tigervnc-standalone-server -y
  • tigervnc server 常规使用方法
    启动服务: vncserver -localhost no -display :1
    上述命令启动 vncserver 并且使用 :1 编号的显示器, :0 默认被启动的 xserver使用了, -localhost no 表示可以远程访问
    第一次启用的时候会提示输入密码, 建议使用和 root 一样的密码,便于**, 同时可以配置使用 linux 系统认证, 这个哪吒玩家可以自己去查看相关资料.
    查看服务: vncserver -list
    TigerVNC server sessions:  X DISPLAY #        RFB PORT #        PROCESS ID        SERVER  :1                 5901              647               Xtigervnc
    停止服务 vncserver -kill
    vncserver -kill :1 # 结束 :1 display 的 vnc 服务
    配置分辨率, 使用 -geometry 1280x800 参数
    目前哪吒支持的分辨率
    1920x1080     60.00   1600x1200     60.00   1680x1050     60.00   1400x1050     60.00   1360x768      60.00   1280x1024     60.00   1280x960      60.00   1280x720      60.00   1024x768      60.00   800x600       60.00   640x480       60.00
  • 配置 VNC server 开机启动
    开机启动最简单的方式是在 /etc/rc.local 中加入启动脚本,以下是示例
    echo "start vnc server"export HOME=/root/usr/bin/vncserver -localhost no -display :1 -geometry 1280x800echo "vnc server started"# 这里需要先配置 HOME 环境变量, vncserver 需要
  • VNC 远程连接
    VNC 有很多客户端, ReadVNC 的 VNC Viewer 推荐一下,并且有 Chrome 的插件, 输入ip和端口号就可以连接了,密码就是初次启动 vncserver 配置的密码

总结
linux 生态下, 远程访问是比较容易的, SBC 级别的设备,大多比较精简,需要自己去安装配置,借此文抛砖引玉,欢迎一起交流.
吐槽一下目前系统层面对 D1 的显示驱动优化的比较差, 性能弱,使用 VNC 操作 gui 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A:
RVBoards-是什么开发板呢?

楼主(点评):
RVBoards是RISC-V的开发板,文章里用的是全志的D1

网友B:
SSH 还是比较好用一些的

网友C:
通过 SSH 或者 VNC 就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远程进行操作,更加方便.

网友D:
这个单片机运行的吗

网友E:
安装VNC是远程吗?

网友F:
系统默认配置禁用了 root 远程 ssh 登陆, 如果是普通权限用户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两种是何种访问模式啊

网友H:
这是谁家的开发板啊

网友I:
使用的什么开发软件啊

网友J:
有没有滞后性啊

网友K:
必须要进行有线连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谁家的开发板啊

全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必须要进行有线连接是吗

看起来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滞后性啊

滞后性待考究,但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L:
这个开发板在哪里购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开发板在哪里购买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4179257802.5.53ff3064LXxh4F&id=64508245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