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源5V和usb能否接到一起

楼主(2022-02-24):
我的板子上用TPS5430降压得到5v电压,还有一个usb也可以提供5v,
请问这两个5v能不能接到一起,
如果接到一起,插上usb使用串口调试的话,会不会有电流倒灌到电脑里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如果单线可以做成跳线形式

网友C:
不同时供电就没事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均增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F:
用一个便宜的试试看

网友G:
只要不同时供电就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同时供电就没事

同时供电会有什么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