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UART1数据接收异常

楼主(2022-02-24):
主频72M的情况下,Uart1设置的波特率的波特率为9600(算低速率了吧),在接收串口数据的时候,数据异常,当把波特率按照应用笔记设置成9696(9600*1.01),数据接收正常,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无论大小的波特率都存在累计误差,都是按照1%来算就行?

网友A:
嗯 累计误差都是现实存在的 所以可以通过优化波特率参数做调整

网友B:
貌似实际使用过程中,没发现哪不对,是不是有自矫正功能,还是有容错功能,没研究的这么深刻

网友C:
如何清除这种累积误差啊

网友D:
如何优化波特率呢

网友E:
这个波特率确实不高

网友F:
检查一下共地可靠吗

网友G:
可以通过软件优化吗

网友H:
每次数据都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