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怎么配

楼主(2022-02-24):
各位大神,我现在有块LCD液晶屏,上面是用的松下AYF333135A座子,现在需要一根FPC软排线连接这个座子和PCB板,请问连接这个座子的排线要怎么选什么型号的啊?

@tyw :谢谢! 座子是31pin,间距0.3mm,是不是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的FPC都可以用?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tyw
先把间距弄清楚了,再上淘宝搜FPC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排线型号可以推荐参考下?多谢!

网友A:
松下AYF333135A座子规格书   (31Pin  0.3mm间距 正反面接触座)

购买链接(仅供参考)

@tyw :明白了,十分感谢!!
tyw
@Monnimar :是的
@tyw :这个同异向和长度主要是考虑到PCB端吧?跟座子连接的那一端是不是只要考虑31Pin和0.3mm间距就行了?
tyw
@Monnimar :还要说明同向还是异向,长度
感觉! 意思就是说,只要是31Pin 0.3mm间距的FPC就都可以用吗?

网友B(2024-08-07):

PI补强厚度可以让嘉立创工程师帮你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