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嵌入式 - 深入剖析STM32》详解STM32位带操作

楼主(2022-02-24):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学习单片机之前都学习过51单片机,假设在51单片机的P1.1的IO口上挂了一个LED,那么你单独对LED的操作就是P1.1 = 0或P1.1 = 1,这样你就可以单独的对P1端的第一个IO口进行上下拉操作,然而对于STM32,是没有这种操作的,那么为了像51单片机一样能够单独的对某个端的某一个IO单独操作,就引入了位带操作,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去单独操作STM32里面PA的第1个IO口,所以才有了位带这样的操作机制。

楼主:
1 什么是位带操作
在讲解位带操作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位带操作。我们知道,32位的处理器的32位地址总线提供了4G的地址空间,几乎所有的嵌入式产品是足够用的。Cortex-M就利用了额外的空间实现了称为位带(Bit-Banding)操作的硬件属性,该技术使用地址空间的两个不同区域来指向同一物理地址。在主位带区域,每个地址对应一个字节的数据,在“位带别名”区域中,每个地址对应同一个数据的一个位。

楼主:
如下图所示。在CM3的寄存器映射图中有1MB的 bit band区,这里被称为位带区,与之对应的是32MB的bit band别名区,这里被称为位带别名区。

楼主:
STM32的位带别名区会把位带区中的每一位膨胀成一个32位的字,所以相应的别名区的内存也会是位带区的32倍。从上图可以看出,位带操作同时支持SRAM和片上外设,支持位带操作的两个内存区域范围如下:

  1. SRAM区:0x20000000 ~ 0x200FFFFF,最低1M的范围;
  2. 片上外设区: 0x40000000 ~ 0x400FFFFF,最低1M的范围;

楼主:
位带操作就是把位带区中一个地址的8个位分别映射到位带别名区的8个地址(LSB有效,即最低位有效),通过操作相应地址的方式实现操作某个位。以SRAM为例,位带区和位带别名区的映射如下图所示:

楼主:
位带区里每个地址的每1位膨胀为别名区里一个32位的字(32位处理器中,1字=4字节),例如:0x20000000的第0位对应0x22000000,第1位对应0x22000004等。

楼主:
2 位带操作的计算公式
既然位带操作属于Cortex-M内核的一部分,那么在Cortex-M官方手册也是给出了相应的计算公式的,其通用公式如下:

  1. 别名区地址 = 别名区起始地址 + (位字节地址偏移量 * 8 + n) * 4

楼主:
其中,8表示一个字节有8位,4表示膨胀了4个字节,因此位带区和位带别名区也就是32倍的关系。
两个区的计算公式为:
  1. SRAM区:AliasAddr = 0x22000000 + (A - 0x20000000) * 32 + n * 4
  2. 片上外设区:AliasAddr = 0x42000000 + (A - 0x40000000)* 32 + n * 4

楼主:
其中,AliasAddr是别名区的地址,A是位带区的地址,n是该端口的上的某一位。

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地址进行操作了,写1,该位输出1,写0,就输出0。

楼主:
3 位带操作代码实现
这里STM32F1为例,根据STM32的《RM0008 Reference manual》手册,其GPIO的地址映射如下:

楼主:
GPIOx_ODR 寄存器如下:

楼主:
每个寄存器32位,占4个地址,在访问或修改某个寄存器时,是从首地址开始的,逻辑运算则是直接可涵盖到32bit,offset 为 0x0C。GPIOA 的首地址为0x40010800,因此GPIOx_ODR 寄存器的地址为0x4001080C。则所有的GPIO映射如下: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楼主:
上述只是位带区的地址,根据位带操作的计算公式,则操作位带别名区的地址方法如下:
  1. //IO口操作宏定义
  2.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3.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4.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楼主:
以上代码的第一句是转换的关键,当然相对的前面的计算公式做了优化,也就是将SRAM和片上外设合并在一起。addr & 0XF0000000 得到SRAM和片上外设的首地址,然后加0x2000000表示位带别名区相对位带区的偏移量,(addr &0xFFFFF)<<5)和(bitnum<<2)就是前面“*32”和“*4”,只是换成了移位操作,因为移位操作相对乘法运算速度更快。

楼主:
好了,接下来使用位带操作来写一个GPIO流水灯,同时使用库函数来做比较。

【main.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BruceOu
  * [url=home.php?mod=space&uid=70829]@lib[/url] version         V3.5.0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21-10-05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33120]@blog[/url]                https://blog.bruceou.cn/
  * @Official Accounts   嵌入式实验楼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流水灯
  ******************************************************************************
  */
/** Includes********************************************************************/
#include "./LED/stm32f103_led.h"

/*简单延时函数*/
void Delay(u32 xms);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
int main(void)
{
        /* LED 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while (1)
        {
#if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亮
                Delay(0xf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灭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6);                          // 亮
                Delay(0xfFfff);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6);                  // 灭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7);                          // 亮
                Delay(0xffFff);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7);                  // 灭
#else
                PBout(0) = 1;                          // 亮
                Delay(0xfFfff);
                PBout(0) = 0;                    // 灭

                PGout(6) = 1;                          // 亮
                Delay(0xfFfff);
                PGout(6) = 0;                    // 灭

                PGout(7) = 1;                          // 亮
                Delay(0xffFff);
                PGout(7) = 0;                    // 灭
#endif

        }

}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xms 延时长度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 u32 xms)
{
        //for(; nCount != 0; nCount--);(方法一)
        while(xms--);//(方法二)
}

楼主:
【stm32f103_led.c】
/**
  ******************************************************************************
  * @file        stm32f103_led.c
  * @author      BruceOu
  * @lib version V3.5.0
        * @version     V1.0
  * @date        2021-10
  * @brief       LED Init
  ******************************************************************************
  */
/* Includes*********************************************************************/
#include "./LED/stm32f103_led.h"

/**
  * @brief  初始化LED的GPIO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LED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设置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选择要控制的引脚*/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6|GPIO_Pin_7);
}

楼主:
【stm32f103_led.h】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endif /* _LED_H */

楼主:
不管使用哪种方式,其实验现象都是一样的,但是使用位带操作更方便些,操作者步骤更少,下面举例说明。

实例:欲设置地址 0x2000_0000 中的比特 2,则使用普通操作和位带操作的设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楼主:
普通操作和位带操作的汇编对比代码如下:

楼主:
位带读操作相对简单,普通操作和位带操作的设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可以看出位带操作的步骤更少,相对普通操作更简洁。

而且位带操作属于原子操作,在多任务系统中,位带操作可以解决共享资源中的紊乱危象,关于该部分内容可以参看《Cortex-M3权威指南》。

楼主:
总的来说,位带的主要优点是数据的一个单独位可以通过一条指令来读或者写,而不需要操作一些利的寄存器。例如,一条从位带别名区域地址进行读操作的LDR指令会将值0或者1加1载入寄存器。类似的,一条STR指令在向位带别名区的地址写入时,只是修改主区域中数据的一位。当然修改需要由硬件来执行读写操作,但是只有一条指令(STR)被取指并执行。

网友A(2023-09-29):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B: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A: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C: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D: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E: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F: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A: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F: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G: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