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读取芯片ID的文档是什么名字?

楼主(2022-02-24):
读取芯片ID的文档是什么名字?

网友A:
什么叫读取芯片的ID的文档?

是指介绍芯片ID的资料吗? 都在STM32各个系列参考手册的debug support 和 DEVICE electronic signature章节。

网友B:
参考手册里有介绍,
但是要你自己写代码去读寄存器的值

网友C:
技术手册,在最后面。Debug support (DBG)这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