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476系统时钟72MHz,24分频后串口波特率为什么不是3M?

楼主(2022-02-24):
STM32L476,使用内部HSI-16M时钟,串口波特率设置为3Mhz,实际测量出来波特率只有2.86MHz。
看手册,常温下内部HSI时钟频偏只有正负1%,出来的串口波特率看已经偏了4.67%了,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偏差吧?是芯片内部坏了吗?

网友A:
stm32L476 上3MBps 是不困难的,误差不该这么大。 你使用HSE时钟源会怎么样呢?

你是基于CubeMx进行配置的吗?

网友B:
先输出系统时钟看看频率精度,在查查串口与波特率相关的配置

网友C:
先确认波特的配置不需要修改分频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