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零)--------STM32介绍

楼主:
什么是 STM32
STM32,从字面上来理解,ST 是意法半导体,M 是Microelectronics 的缩写,32 表示32 位,合起来理解,STM32 就是指 ST 公司开发的 32 位微控制器。STM32 是以32位为一个单位,同时能处理32位。比如51单片机就是一个同时处理8位的单片机。STM32中外设以4个位确定一个引脚功能。 在如今的 32 位控制器当中,STM32 可以说是最璀璨的新星,大受工程师和市场的青睐,无芯能出其右。

CMSIS构架

楼主(2022-02-24):
时钟
51单片机所有的时间基准都是以唯一的晶振为主。STM32每个引脚使用都需要开启相应的时钟功能。
以控制外设时钟的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2ENR)为例介绍:

楼主:
STM32诞生的背景
51 是嵌入式学习中一款入门级的精典 MCU,因其结构简单,易于教学,且可以通过串口编程而不需要额外的仿真器,所以在教学时被大量采用,至今很多大学在嵌入式教学中用的还是 51。51 诞生于 70 年代,属于传统的 8 位单片机,如今,久经岁月的洗礼,既有其辉煌又有其不足。现在的市场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成本极其敏感,相应地对 MCU的 性能要求也更苛刻:更多功能,更低功耗,易用界面和多任务。面对这些要求,51 现有的 资源就显得得抓襟见肘。所以无论是高校教学还是市场需求,都急需一款新的 MCU 来为这个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基于这样的市场需求, ARM 公司推出了其全新的基于 ARMv7 架构的 32 位 Cortex-M3微控制器内核。紧随其后,ST(意法半导体)公司就推出了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MCU—STM32。目前Arduino 和树莓派发展迅速,但都没有成为主流,而STM32 凭借其产品线的多样化、极高的性价比、简单易用的库开发方 式,迅速在众多 Cortex-M3 MCU 中脱颖而出,成为最闪亮的一颗新星。

楼主:
STM32 能做什么
每个单片机都有其独特的优势,所有其使用方向也大体不同。STM32 属于一个微控制器,自带了各种常用通信接口,比如 USART、I2C、SPI 等,可接非常多的传感器,可以控制很多的设备。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电器产品都有 STM32 的身影,比如智能手环,微型四轴飞行器,平衡车、移动 POST 机,智能电饭锅,3D 打印机等等。下面我们以最近最为火爆的两个产品来讲解下,一个是手环,一个是飞行器。

网友A:
抛开政治因素不说,ST32真的是众多 Cortex-M3 MCU最闪亮的一颗新星

楼主:
STM32选型
容量大小
小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16K至3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和
STM32F103xx微控制器。
●  中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64K至128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
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
●  大容量产品是指闪存存储器容量在256K至51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
微控制器。
●  互联型产品是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微控制器。

楼主:
STM32分类
STM32 有很多系列,可以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从内核上分有 Cortex-M0、M3、M4和 M7 这几种,每个内核又大概分为主流、高性能和低功耗。
单纯从学习的角度出发,可以选择F1和F4,F1代表了基础型,基于Cortex-M3内核,主频为 72MHZ,F4 代表了高性能,基于 Cortex-M4 内核,主频 180M。之于 F1,F4(429 系列以上)除了内核不同和主频的提升外,升级的明显特色就是带了 LCD 控制器和摄像头接口,支持 SDRAM,这个区别在项目选型上会被优先考虑。但是从大学教学和用户初学来说,还是首选 F1 系列,目前在市场上资料最多,产品占有量最多的就是 F1 系列的 STM32。

楼主:
Cortex-M0
STM32-F0 入门级
STM32-L0 低功耗
Cortex-M3
STM32-F1 基础型频 ,主频 72M
STM32-F2 高性能
STM32-L1 低功耗
Cortex-M4
STM32-F3 混和信号
STM32-F4 高性能频 ,主频 180M
STM32-L4 低功耗
Cortex-M7
STM32-F7 高性能
8 超级版 6502
STM8S 标准系列
STM8AF 标准系列的汽车应用
STM8AL 低功耗的汽车应用
STM8L 低功耗
STM32 命名方法

楼主:
STM32 命名方法
这里我们以 STM32F103VET6来讲解下 STM32的命名方法。

家族
STM32 表示 32bit的 MCU
产品类型
F表示基础型
具体特性
基础型
引脚数目
V 表示 100pin,其他常用的为 C 表示 48,R 表示 64,Z 表示 144,Z 表示144,B表示 208,N 表示 216
FLASH 大小
E表示 512KB,其他常用的为 C表示 256,E 表示 512,I表示 2048
封装
T表示 QFP 封装,这个是最常用的封装
温度
6 表示温度等级为 A :-40~85°

楼主:
选择合适的MCU
了解了 STM32 的分类和命名方法之后,就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先大概选择哪类内核的 MCU,普通应用,不需要接大屏幕的一般选择 Cortex-M3 内核的 F1 系列,如果要追求高性能,需要大量的数据运算,且需要外接 RGB大屏幕的则选择 Cortex-M4内核的 F429系列。
明确了大方向之后,接下来就是细分选型,先确定引脚,引脚多的功能就多,价格也贵,具体得根据实际项目中需要使用到什么功能,够用就好。确定好了引脚数目之后再选择 FLASH 大小,相同引脚数的 MCU 会有不同的 FLASH 大小可供选择,这个也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程序大的就选择大点的 FLASH。

楼主:
如何分配原理图 IO
在画原理图之前,一般的做法是先把引脚分类好,然后才开始画原理图。
引脚分类

电源
(VBAT)、(VDD VSS)、(VDDA VSSA)、(VREF+ VREF-)等
晶振
IO 主晶振 IO,RTC晶振 IO
下载 IO
用于 JTAG 下载的 IO:JTMS、JTCK、JTDI、JTDO、NJTRST
BOOT IO
BOOT0、BOOT1,用于设置系统的启动方式
复位 IO
NRST,用于外部复位
上面 5 部分 IO 组成的系统我们也叫做最小系统
GPIO
专用器件接到专用的总线,比如 I2C,SPI,SDIO,FSMC,DCMI 这些总线的器件需要接到专用的 IO。
普通的元器件接到 GPIO,比如蜂鸣器,LED,按键等元器件用普通的GPIO即如果还有剩下的 IO,可根据项目需要引出或者不引出。

楼主:
如何寻找 IO的功能说明
要想根据功能来分配 IO,那就得先知道每个 IO 的功能说明,这个我们可以从官方的数据手册里面找到。在学习的时候,有两个官方资料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个是参考手册(英文叫 Reference manual),另外一个是数据手册(英文叫 Data Sheet)。

楼主:
一、参考手册

片上外设的功能说明和寄存器描述
对片上每一个外设的功能和使用做了详细的说明,包
含寄存器的详细描述。编程的时候需要反复查询这个
手册。

楼主:
二、数据手册

功能概览
主要讲这个芯片有哪些功能,属于概括性的介绍。芯
片选型的时候首先看这个部分。
引脚说明
详细描述每一个引脚的功能,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和写程序的时候需要参考这部分。
内存映射
讲解该芯片的内存映射,列举每个总线的地址和包含有哪些外设。
封装特性
讲解芯片的封装,包含每个引脚的长度宽度等,我们画 PCB 封装的时候需要参考这部分的参数。
一句话概括:数据手册主要用于芯片选型和设计原理图时参考,参考手册主要用于在编 程 的 时 候 查 阅 。 官 方 的 这 两 个 文 档 可 以 从 官 方 网 址 里 面 下 载:
http://www.stmcu.org/document/list/index/category-150
例如:
FT : 兼容 5V
TTa : 只支持 3V3,且直接到 ADC
B : BOOT引脚
RST : 复位引脚,内部带弱上拉

楼主:
开始分配原理图 IO
比如使用的MCU型号是STM32F103VET6,封装为LQFP100,我们在数据手册中找到这个封装的引脚定义,然后根据引脚序号,一个一个复制出来,整理成 excel表。分配好之后就开始
画原理图。

楼主:
PCB哪里打样
设计好原理图,画好 PCB之后,需要把板子做出来,进行软硬件联调。首先得 PCB打样,这里我推荐一家我经常打样的厂家,深圳嘉立创(JLC),行业标杆,良心价格,网址:
http://www.sz-jlc.com。
一块 10CM*10CM 以内的板子,三天做好,50 块就可以搞定,还包邮,不想自己焊接电阻电容二三极管什么的,嘉立
创还可以帮你把 PCB 样板上的阻容贴好给你,打样贴片一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