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bootloader程序一定要是裸机吗?

楼主(2022-02-24):
AD, ST
我最近在写一个BootLoader程序,以前没有接触过md5和mbedtls,有些疑问。现在我需要使用md5校验文件完整性,但是官方的md5库需要依赖mbedtls库,mbedtls库必须使用freertos才可以开启,我想请问一下:
1.bootloader程序是否可以带rtos系统?
2.如果单独使用mbedtls库里面的md5.c和md5.h文件来使用md5校验文件,可否不使用freertos和mbedtls?
3.mbedtls和freertos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在cubeide上必须开启freertso才可以开启mbedtls?

网友A:
1. 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就没必要加系统。因为boot越精简越好,除非存储空间特别充足。
2. 可以,不过需要自己去移植里面的信息,直接拿来用肯定是不行的。
3. mbedtls没有用过,应该就是一个加密的库。freertos是一个RTOS操作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吧。这个也不太懂,没有用过mbedtls,不过可以自己写md5的校验啊,网上一大片成品代码,直接拿来用

网友B:
我觉得boot越小越好,越精简越好

网友C:
没这么一说吧,BootLoader可以随意的

网友D:
这个就是程序先进入到boot里,然后有新程序就更新,没新程序就跳转

网友E:
好像不需要非得是裸机吧

网友F:
应该不是这样的,可以是带系统的

网友G:
BootLoader可以用其他方式做程序校验的呀

网友H:
你这是为了加密吧,不然不会遇到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I:
BootLoader可以带系统的吧

网友J:
你程序校验也可以用其他方式

网友K:
这不是很熟悉,不过只用MD5好像也行吧

网友L:
裸机也可以用MD5的呀

网友M:
不一定啊,也可以带系统的。

网友N:
嗯嗯,谢谢大家的指导,不知道为啥我再st中文论坛的帖子自动搬运到这里了,感谢指导

网友O:
md5源码网上搜下啊,很容易就找到大厂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