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GPIO寄存器是32位,为什么一个寄存器要占用4个地址?

楼主(2022-02-24):
AD, IO, ST, gp, pi
GPIO寄存器是32位,为什么一个寄存器要占用4个地址?
一个寄存器占用4个地址,就是一个地址访问8位,这种寄存器以8位作为一个存储单元,为什么不叫8位寄存器?

网友A:
占用4个字节并不等同于有4个地址。
手册上很多地方都明确表示“必须以字(32位)的方式操作这些外设寄存器”。
当然,也有一些寄存器可以以8位或16位的方式访问。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仅仅是为了编程方便。实际上,系统会自动将8位或16位的访问转换成32位的访问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