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 DMA+空闲中断 不能每次都进空闲中断 求原因

楼主(2022-02-24):
AD, AC, DM, ST
我在写STM32F405 DMA+空闲中断接收。用的USART3。
看了网上很多调试的帖子,但都不行。求帮忙!

1)我设置的BufferSize是16,必须要满足16个数后,才能触发我的空闲中断,且继续发送数据,偶尔会触发中断,但是接收DMA可正常工作,但是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与实际发送数据不符!

2)调整配置顺序,如先使能DMA,再配置USART,每次可以进中断,但是DMA不接收数据,接收寄存器一直为0,DR寄存器里显示是我发的一帧数据的第一个;
我的源程序如下,请帮我找找原因,已经调了很多天,但一直没办法解决。

楼主: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 串口配置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3时钟,挂在APB1上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C10复用USART3_TX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GPIOC11复用USART3_RX
//发送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接收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Rx,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串口3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

void DMA_Usart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开启DMA1时钟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外设的接收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int32_t)&USART3->DR; //source  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int32_t)&USART3_R_BUF; //target 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外设寄存器 -> 内存缓冲区?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8;  //Buf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 //接收设计为循环收,否则接收一次后,无法正常接收到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指定FIFO阈值水平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MemoryBurst_Single;      //指定Burst转移配置内存传输,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外围转移

  DMA_Init(DMA1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temp = 0;
       uint16_t i = 0;
       unsigned char r = 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IT_IDLE)) != RESET)
  {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temp = USART3->SR;
   temp = USART3->DR;
   i = 16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1,DMA_FLAG_TCIF1 | DMA_FLAG_FEIF1 | DMA_FLAG_DMEIF1 | DMA_FLAG_TEIF1 | DMA_FLAG_HTIF1);//清除DMA1_Steam1传输完成标志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16);
     receive_flag = 1; //????????1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
}

楼主:
配置程序和中断服务函数如上,请大家帮我看看!或者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呀!我真的已经试了很多很多种方案!

楼主:
阿mo论坛据说有,求个邀*码?

网友A:
额,你的中断里的这个if判断是不是有毛病: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IT_IDLE)) != RESET)
你可以试试这个: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IDLE)) != RESET)

网友B:
DMA 虽然好,但不是万能的,尤其是用在UART通讯中,如果对协议没有很好的规划时,建议最好不要用DMA通讯。

网友C(2022-07-11):
DMA可以减少中断次数

网友C:
  我用的是原子的例程,不能移植,不能Debug,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23-03-01):
当波特率确定后,一个字节的接收时间就已经确定了(假设当前波特率下一字节的发送时间为1ms),假设串口一直在接收数据,突然有1ms空闲下来,没有数据可接收了,这时CPU就可以提出串口空闲中断了;原理就是这样。DMA是自动搬运工,当有匹配数据时,它自然会去搬

网友E(2024-05-11):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F: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I: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J: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K: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L: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