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通过VGA控制电脑显示屏

楼主:
如何显示出来彩屏?目前调试出来的都是单色屏...

这个是目前调试出来的,只接了蓝线,如果接上别的线,全屏都变颜色了,看别人有的显示照片啥的 怎么弄的?

网友A(2022-02-24):
先确认硬件连接吧,都没这么干过

网友B(2022-11-19):
vga驱动效果好吗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hdmi驱动芯片呢?

网友D:
之前都是使用的fpga驱动vga,stm32竟然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E(2023-09-29):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F: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G: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H: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I: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E: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I: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J: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E: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K: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是使用的fpga驱动vga,stm32竟然也可以实现的。

51都能驱动vga

网友M:
这个怎么做的啊?可以分享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