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G0 flash擦除失败问题

楼主(2022-02-24):
STM32G0flash擦除每次都失败,无论大面积擦除还是一页页擦错都失败。且出错后打印出来的PageError=0。擦除部分程序如下
<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Microsoft Yahei, sans-serif" style="outline: none; color: rgb(0, 0, 0); font-size: 15px; background-color: rgb(232, 232, 232);"><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
</font></font></font><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5px; background-color: rgb(232, 232, 232); color: rgb(51, 51, 51);"><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HAL_FLASH_Unlock();</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Page_Mum = GetPage(addr);</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lashEraseInit.TypeErase=FLASH_TYPEERASE_PAGES;    //擦除类型,页擦除</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lashEraseInit.Page=Page_Mum;   </font></font></font><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 </font></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  </font></font></font><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 </font></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从哪页开始擦除</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lashEraseInit.NbPages=pagenum;                        </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if(HAL_FLASHEx_Erase(&FlashEraseInit&PageError)!=HAL_OK)</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printf("flash_error_addr:%x\r\n"PageError);</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printf("flash_easre_error\r\n");</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while(1);</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font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ont></font><font color="#333333" style="outline: none;"><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WAITETIME);            //等待上次操作完成</font></font></font>
<div align="left" style="outline: none; word-break: break-all; color: rgb(0, 0, 0);"><font style="outline: none; color: rgb(51, 51, 51);"><font face="Tahoma, Verdana, Arial, "" style="outline: none;"><font style="outline: none; font-size: 14px;">HAL_FLASH_Lock();</font></font></font></div></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font>

网友A(2022-11-20):
你采用什么方式实现擦除的啊?

网友B:
是不是你擦除的位置不对呢?

网友C:
一般情况,擦除之前需要解锁的,你怎么弄的呢?

网友D:
可不可以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这方面我还有点经验

网友E:
感觉是你没解锁,导致flash擦除失败了吧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对flash操作的程序demo,学习一下

网友G:
正常来说,擦除flash需要一页一页的擦除的

网友H:
这个建议还是楼主使用外置的flash,这样好处理一些

网友I:
一般flash是按页擦除的,而且要擦除程序之外的,不然擦完,程序就不好用喽

网友J:
大面积擦,你是怎么擦的?

网友K(2023-02-21):
STM32G0芯片LL库没有对Flash的操作需要自己实现,可借鉴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