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读取ADS1274

楼主(2022-02-24):
   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将ADS1274的sclk直接接至CLK,则sclk一直有时钟,出现图73的情况,当DRDY为低时,表明转换完成,可以读取数据, 但我的疑问是:sclk一直都有,那只要DRDY变低,ADS1274就开始输出数据,该如何读取ADS1274的数据?是使用SPI么?

网友A(2022-08-13):
大哥好,可以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现在也在用这个,新手没有头绪。1158530991@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B:
网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教程么?

网友C:
按照协议去获取呗

网友D:
正常应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看看以什么格式输出

网友E:
应该想要接的话,就是SPI喽

网友F:
你应该看ADS1274的接口是什么,比如SPI的话,就SPI读取数据就可以

网友G:
没用过ADS1274,不过应该是可以读取的吧,你现在是通信方面没实现

网友H:
是用SPI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I:
看了一下原理图,好像不是SPI接口输出数据呢?

网友J:
这个有点迷糊啊,看这个芯片资料

网友K:
你可以问问这芯片的原厂,要一份demo例程,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