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下产生伪随机数

楼主(2022-02-24):
STM32芯片下产生伪随机数:

在C语言中有函数srand和rand()配合使用产生伪随机数序列。rand函数在产生随机数前,需要系统提供的生成伪随机数序列的种子,rand根据这个种子的值产生一系列随机数。如果系统提供的种子没有变化,每次调用rand函数生成的伪随机数序列都是一样的。srand(unsigned seed)通过参数seed改变系统提供的种子值,从而可以使得每次调用rand函数生成的伪随机数序列不同,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随机”。通常可以利用系统时间来改变系统的种子值,即srand(time(NULL)),可以为rand函数提供不同的种子值,进而产生不同的随机数序列。(这段话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o8XfdpHjalvYjTBdV8QqKvwv_Dss2blYbz2yzQBlIFx3DbGPQwW3bl7hVi-Ew5hsSDQT-zDWlQTpxaLagjeSK)

对于上面一段话中所提到的"种子"一次,根据自己理解注明一下,这里的“种子”的意思是要给rand()函数生成随机数时给一个启动可参考的值。

楼主:
srand()函数:

头文件:#include<stdlib.h>

原型:void  srand(unsigned int seed);

楼主:
rand()函数:

头文件:#include<time.h>

例子参见srand()函数百度百科。

       开始使用的生成种子为这样:srand((unsigned)time(NULL));这样:srand( unsigned( time(0) ) );都不行,后来根据这样的srand(seed);意思是说srand函数里面的seed值是提供种子的,若是每次这个seed值是一样的,那么每次生成的随机数也当然是一样的,在STM32中,最好采用配置1ms或者1s的Systick中断去进行计数,然后将每次的计数值传给seed,这样每次生成的随机数就会不一样。

重点做到seed在每次生成随机数的时候值不一样,rand()函数就能每次产生不同的随机数。

楼主:
举个例子:

srand(gSystickMsecCount);    //gSystickMsecCount这个值是在Systick中断中计数的变量
  for(i=0;i<7;i++){
      number[i] = rand() % 100;    //生成0—100内的随机整数
  }

网友A:
rand()倒是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