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一些非常重要的C语言知识点汇总

楼主:
AD, ST
说在前面的话
一位初学单片机的小伙伴让我推荐C语言书籍,因为C语言基础比较差,想把C语言重新学一遍,再去学单片机,我以前刚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C语言是可以边学单片机边学的,学单片机的一些例程中,遇到不懂的C语言知识,再去查相关的知识点,这样印象才会深刻些。

下面就列出了一些STM32中重要的C语言知识点,初学的小伙伴可以多读几遍,其中大多知识点之前都有写过,这里重新整理一下,更详细地分析解释可以阅读附带的链接。

楼主(2022-02-24):
assert_param
断言(assert)就是用于在代码中捕捉这些假设,可以将断言看作是异常处理的一种高级形式。

断言表示为一些布尔表达式,程序员相信在程序中的某个特定点该表达式值为真。

可以在任何时候启用和禁用断言验证,因此可以在测试时启用断言,而在部署时禁用断言。同样,程序投入运行后,最终用户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重新启用断言。

楼主:
注意assert()是一个宏,而不是函数。

楼主:
在STM32中,常常会看到类似代码:
assert_param(IS_ADC_ALL_INSTANCE(hadc->Instance));
assert_param(IS_ADC_SINGLE_DIFFERENTIAL(SingleDiff));

楼主:
这是用来检查函数传入的参数的有效性。STM32中的assert_param默认是不使用的,即:

楼主:
如果要使用,需要定义USE_FULL_ASSERT宏,并且需要自己实现assert_failed函数。特别的,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的话,会在main.c生成:

我们在这进行填充就好。

楼主:
下面分享一下assert的应用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ssert.h>

int main(void)
{
int a, b, c;
printf("请输入b, c的值:");
scanf("%d %d", &b, &c);
a = b / c;
printf("a = %d", a);
return 0;
}

楼主:
此处,变量c作为分母是不能等于0,如果我们输入2 0,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程序会蹦:

楼主:
这个例子中只有几行代码,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程序蹦的原因就是变量c的值为0。但是,如果代码量很大,我们还能这么快的找到问题点吗?

这时候,assert()就派上用场了,以上代码中,我们可以在a = b / c;这句代码之前加上assert(c);这句代码用来判断变量c的有效性。此时,再编译运行,得到的结果为:

楼主:
可见,程序蹦的同时还会在标准错误流中打印一条错误信息:

Assertion failed:c, file hello.c, line 12

楼主:
这条信息包含了一些对我们查找bug很有帮助的信息:问题出在变量c,在hello.c文件的第12行。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定位到问题点了。

这时候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上边我们对assert()的介绍中,有这么一句说明:

如果表达式的值为假,assert()宏就会调用_assert函数在标准错误流中打印一条错误信息,并调用abort()(abort()函数的原型在stdlib.h头文件中)函数终止程序。

楼主:
所以,针对我们这个例子,我们的assert()宏我们也可以用以下代码来代替:

if (0 == c)
{
puts("c的值不能为0,请重新输入!");
abort();
}

楼主:
这样,也可以给我们起到提示的作用:

楼主:
但是,使用assert()至少有几个好处:

1)能自动标识文件和出问题的行号。

2)无需要更改代码就能开启或关闭assert机制(开不开启关系到程序大小的问题)。如果认为已经排除了程序的bug,就可以把下面的宏定义写在包含assert.h的位置的前面:

#define NDEBUG

并重新编译程序,这样编辑器就会禁用工程文件中所有的assert()语句。如果程序又出现问题,可以移除这条#define指令(或把它注释掉),然后重新编译程序,这样就可以重新启用了assert()语句。

楼主:
预处理指令
1、#error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L4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l4xx.h file)"

#error 指令让预处理器发出一条错误信息,并且会中断编译过程。
#error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define  RX_BUF_IDX  100

#if RX_BUF_IDX == 0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rtl8139_rx_config = 0;
#elif RX_BUF_IDX == 1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rtl8139_rx_config = 1;
#elif RX_BUF_IDX == 2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rtl8139_rx_config = 2;
#elif RX_BUF_IDX == 3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rtl8139_rx_config = 3;
#else
#error "Invalid configuration for 8139_RXBUF_IDX"
#endif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楼主:
这段示例代码很简单,当RX_BUF_IDX宏的值不为0~3时,在预处理阶段就会通过#error 指令输出一条错误提示信息:

"Invalid configuration for 8139_RXBUF_IDX"

楼主:
下面编译看一看结果:

楼主:
2、#if、#elif、#else、#endif、#ifdef、#ifndef
(1)#if
#if (USE_HAL_ADC_REGISTER_CALLBACKS == 1)
  void (* ConvCpltCallback)(struct __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endif /* USE_HAL_ADC_REGISTER_CALLBACKS */

#if的使用一般使用格式如下
#if 整型常量表达式1
  程序段1
#elif 整型常量表达式2
  程序段2
#else
  程序段3
#endif

楼主(点评):
执行起来就是,如果整形常量表达式为真,则执行程序段1,以此类推,最后#endif是#if的结束标志。

楼主:
(2)#ifdef、#ifndef

#ifdef HAL_RT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l4xx_hal_rtc.h"
#endif /* HAL_RTC_MODULE_ENABLED */

楼主:
#ifdef的作用是判断某个宏是否定义,如果该宏已经定义则执行后面的代码,一般使用格式如下:
#ifdef  宏名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意思是,如果该宏已被定义过,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进行编译,通#if一样,#endif也是#ifdef的结束标志。

#ifndef __STM32L4xx_HAL_ADC_EX_H
#define __STM32L4xx_HAL_ADC_EX_H
// ......
#endif

#ifndef的作用与#ifdef的作用相反,用于判断某个宏是否没被定义。

网友A(2023-09-29):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B: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C: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D: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C: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E: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F: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G: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A: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C: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H:
assert()宏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I:
边做边学,慢慢的就会把前面自己写的代码用更好方式替代掉

网友J:
驱动脉冲变压器初级侧时,

网友K:
assert()宏是做甚么用的啊?

网友L:
环氧树脂、聚氨酯、硅酮灌封胶

网友M:
驱动脉冲变压器低级侧时,

网友N:
保护被保护的IC或电路

网友O:
为什么宏要写成函数的样子啊

网友H:
边做边学更快

网友P:
断言应该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