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ADC转换速度比预计的慢一倍,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2-02-24):
    /* Set bus clk div. */
    stcSysClkCfg.enHclkDiv = ClkSysclkDiv1;     //200M, Max 200MHz CPU DMA Flash SRAM
    stcSysClkCfg.enExclkDiv = ClkSysclkDiv2;    //100M, Max 100MHz SDIO CAN
    stcSysClkCfg.enPclk0Div = ClkSysclkDiv1;    //200M, Max 200MHz Timer6
    stcSysClkCfg.enPclk1Div = ClkSysclkDiv2;    //100M, Max 100MHz USARTx TIM SPI
    stcSysClkCfg.enPclk2Div = ClkSysclkDiv4;    // 50M, Max  60MHz ADC
    stcSysClkCfg.enPclk3Div = ClkSysclkDiv4;    // 50M, Max  50MHz RTC I2C CMP WDT
    stcSysClkCfg.enPclk4Div = ClkSysclkDiv2;    //100M, Max 100MHz ADC TRNG
    CLK_SysClkConfig(&stcSysClkCfg);

//ADC Clock set, PCLK2=50MHz PCLK4=100MHz
//Select PCLK2 as adc analog clok, PCLK4 as adc digital clock.
    CLK_SetPeriClkSource(ClkPeriSrcPclk);

//ADCCLK=50MHz -> 200Ksps, Tsamp + Tconv_13clk = 250clk
//实际使用中,400sps用了4ms, 改成112+13速度恢复正常
    uint8_t au8Adc1SaSampTime[1] = {112};

网友A:
有其他功能代码吗

网友B:
这个时间是如何检测到的呢

网友C:
全速跑起来也是慢吗

网友D:
最大采样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拖慢呢

网友F:
改成其他倍数关系呢

网友G:
请问,怎么预计、预估呢

网友H:
你是怎么觉得它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是如何检测到的呢

ADC->DMA->中断->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怎么觉得它慢了

计算需要250clk采样时间,示波器测量转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其他倍数关系呢

修改采样时间,就达到目标转换速度了

网友I:
时间是怎么检测到的了

网友J:
之前测试过2.5M的采样率时间正常的,你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