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电位器

楼主:
1、这种电位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怎么样,会不会因为震动等原因,改变了调整的阻值
2、是不是调整不到0,只是一个小阻值

网友A(2022-03-04):
是的704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还真没关心过他的精度

网友C:
点704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确实不能调整到0

网友E:
可靠性一般吧

网友F:
军品级别的会不会质量好点

网友G:
基本上不太可能调整到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能调整到0

对,和0差的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