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s1256问题

楼主(2022-02-24):
我的电路ads1256,上电后我用万用表测an0和agnd管脚,怎么有1v多的电压?(输入是断开的)

网友A:
正是因为什么也不接,才会有浮空电压的,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没有输入应该为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没有输入应该为零吧

AGND 与 GND 没连接

楼主:
有连接,没在这个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