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DSC isp串口下载软件后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22-02-24):
hd, AD
HDSC isp下载软件后不能自动运行,还要断电后再重新上电才能运行?

网友A:
这个应该无所谓吧,
或者就直接IAP

网友B(2022-06-23):
正常来说是需要断电重新上电的

网友C:
应该是没有接RST的引脚吧

网友D:
好像是不能自动运行吧

网友E:
估计是不行,是需要断电重启的

网友F:
他这个软件估计也没有自动复位功能啊

网友G:
一般都是要有自动复位才行啊,不然就要重新断电的

网友H:
为啥要用这种下载软件呢?用segger不行吗

网友I:
我知道用jflash是可以自动重新运行的

网友J:
没必要重新运行啊,你这就是批量烧录啊,肯定要有断电操作的

网友K:
是用这种烧录软件烧录的快是么?

网友L:
不能自动运行,你这好像还得改boot吧

网友M:
一般是重新上电才能运行,不然可不行

网友N:
他这是使用TTL串口传输的是么?

网友O:
可能是烧录可以,但是自动运行不行

网友P:
你重新上电呗,毕竟也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