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与时俱进”的8位单片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目前市面上用得较多的是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而16位单片机用得较少了,并不是说前者的性能比后者优秀,只是说前者适应了市场需求。对于简单的嵌入式应用,选择8位单片机就可以了,对于要跑系统的复杂嵌入式应用,则需要32位单片机实现,这里面没有谁优秀之分,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为了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8位单片机也在与时俱进呢。
      或许我们最早接触的8位单片机是来自学生时代的DIP封装STC89C51吧,或许也是从这里入门嵌入式应用。而如今的8位单片机在外设资源、功耗、安全性等性能上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就以我对不同型号的8位Microchip单片机开发板的独特功能抛砖引玉吧。

      1、ATTiny1627单片机的ADC外设是12bit的差分类型,当然也可以配置为单端使用,反正高端可以往低端配置嘛,该外设具有15个通道,通过时分复用实现多通道的信号测量。本次应用是利用片内ADC采集函数发生器的800HZ正弦波波形,观察还原效果,在细节上,采样后还原的波形有点削顶和移相。

             ATTiny1627开发板

   ADC外设结构框图

  实际波形与采样波形比较

      2、ATTiny1627单片机内部集成了一个自定义逻辑外设(CCL),可以单独完成逻辑运算功能,减轻CPU的负担,提高系统整体运行效率。本次应用是利用CCL外设在不知道逻辑函数的前提下实现自定义逻辑,节省外围分立逻辑器件的使用。

CCL外设结构框图

CCL外设测评演示

ADCC外设框图

      3、PIC18F16Q40单片机的ADCC模块是附带了平均,低通滤波等硬件计算功能的加强板的ADC,硬件计算的速度更快,用它来实现数字滤波的效率往往更高。该次应用是通过片内ADCC模块滤除混杂在直流信号的高频信号,结果显示ADCC数字滤波效果是一个动态趋于稳定的过程,在使用PIC18F16Q40单片机的ADCC外设进行数字滤波时需要考虑延迟的影响。

PIC18F16Q40单片机开发板

混合正弦信号的直流信号

采样结果趋于稳定的曲线

      4、AVR128DB48单片机具有OPAMP外设和Multi-Voltage I/O (MVIO), 既可以用来放大信号,又可以做成比较器来使用,还可以用来做成跟随器;MVIO外设可以可以独立于VDD供电,可以通过内部OPAMP外设和MVIO外设的配合使用,能够解决一些外部通信设备与AVR128DB48的工作电平不一致的问题。本应用是通过OPAMP产生想要的工作电压,同时供给MVIO模块和传感器工作电源,实现二者相同的通信电平。

AVR128DB48单片机开发板

图2-3 MVIO结构框图

OPAMP外设和MVIO外设组合框图

IO口任意工作电平实现

      5、PIC18F57Q43单片机集成了DAC模块,可以产生任意波形驱动器件,也可以直接充当简单的函数发生器使用,产生基本的三角波、方波正弦波,本应用是通过已知数组产生正弦波形,示波器观察到片内DAC外设产生的波形较为平滑,仍然存在些许毛刺。

PIC18F57Q43单片机开发板

DAC外设框图

sin_tab[]={

   125,128,131,134,138,141,144,147,150,153,156,159,162,165,168,171,

   174,177,180,182,185,188,191,193,196,198,201,203,206,208,211,213,

   215,217,219,221,223,225,227,229,231,232,234,235,237,238,239,241,

   242,243,244,245,246,246,247,248,248,249,249,250,250,250,250,250,

   250,250,250,249,249,248,248,247,246,246,245,244,243,242,241,239,

   238,237,235,234,232,231,229,227,225,223,221,219,217,215,213,211,

   208,206,203,201,198,196,193,191,188,185,182,180,177,174,171,168,

   165,162,159,156,153,150,147,144,141,138,134,131,128,125,122,119,

   116,112,109,106,103,100, 97, 94, 91, 88, 85, 82, 79, 76, 73, 70,

   68,  65, 62, 59, 57, 54, 52, 49, 47, 44, 42, 39, 37, 35, 33, 31,

   29,  27, 25, 27, 29, 27, 25, 23, 21, 19, 18, 16, 15, 13, 12, 11,

   9,    8,  7,  6,  5,  4,  4,  3,  2,  2,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2,  2,  3,  4,  4,  5,  6,  7,  8,  9,

   11,  12, 13, 15, 16, 18,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2, 44, 47, 49, 52, 54, 57, 59, 62, 65, 68, 70, 73, 76, 79,

   82,  85, 88, 97, 94, 97,100,103, 106,109,112,116,119,122};

正弦波数组

DAC外设产生的正弦波

       总的来说,目前市面上Microchip单片机片内外设是越来越丰富了,例如OPAMP、MVIO、ADCC、DAC等,可以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但是再怎么样,一个8位的单片机是不可能集成所有种类的外设的,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型了。AVR和PIC系列单片机的功耗已经做的非常小了,至少能和STM8、MSP430单片机的功耗性能在同一数量级下吧,也是由于此,目前很多低功耗的8位单片非常适制作用于驱动无线模块的节点,符合一些物联网项目的需求。

网友A(2022-02-25):
的确,现在的8位单片机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能用原来的8051的概念来想象

网友B(点评):
请问8位单片机在运算方面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C:
支持下,虽然8位机已经烂大街了,但是8位机仍然需要与时俱进。

网友D:
价格如何,性价比如何啊?

网友E:
8位机也在持续进化中

网友F:
哈哈哈,这个提示真温馨

网友G:
你拿个典型的来说事嘛!PIC的是稳定,但价格比32位还要高
说事情要接地气才行!

网友B(点评):
PIC比32位价格高应该不是普遍的现象吧

网友H(2022-05-26):
以前都是使用的51

网友I:
ATTiny1627单片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
8位单片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性能稳定的。

网友K:
8位带CAN的单片机有吗?

网友L:
8位单片机怎样处理32位运算

网友M:
目前有哪些8位单片机

网友N:
8位单片机哪种好

网友O:
8位单片机会不会过时

网友P:
最强的8位单片机是什么类型单片机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Q:
支持原创,论坛里需要像楼主这样的原创人才。。。

网友Q:
为啥我搞个评论也盖了个原创的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