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运放+mos恒流源

楼主(2022-02-25):
大佬们,想让恒流源产生脉冲,现在Vin端给脉冲信号,测波形发现最多到10kHz,5%占空比。现在想要20k,5%,有什么办法吗?

运放mos恒流源

运放mos恒流源

网友A(点评):
想做半导体激光电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点亮LED灯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大佬能提供个思路吗

网友B:
换性能更好的运放.

网友C(点评):
应该是换速度更快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性能更好的运放

运放换过几款,压摆率太高的,感觉mos跟不上,换mos后,波形容易振荡,压摆率低了脉冲频率上不去。您有啥mos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换过几款,压摆率太高的,感觉mos跟不上,换mos后,波形容易振荡,压摆率低了脉冲频率上不去。您有啥 ...

上IRF的网站找找.

网友A:
点亮LED的就简单。先把PWM变成直流电压,相当于DAC,再直流.驱动。成本低多了。最近不是时髦DC调光吗?

网友A:
我给某叔叔做的LED驱动就是把PWM滤波成直流。关键特色是VCC 电压自适应可调,高效和稳定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LED的就简单。先把PWM变成直流电压,相当于DAC,再直流驱动。成本低多了。最近不是时髦DC调光吗?
...

我想做的是输出电流是脉冲波形。我目前是输入是PWM波,输入的20kHz,10%占空比,但是到输出后,检测的电流波形,电流不是20KHz,10%占空比了,差不多是没有波形了,10KHz10%占空比就是输出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的是输出电流是脉冲波形。我目前是输入是PWM波,输入的20kHz,10%占空比,但是到输出后,检测的电 ...

10μs 几乎无失真的 ,需要非常大的驱动电流,明摆着你这电路驱动不了。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MOSFET Qgs 是多少?需要开关时间小于多少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μs 几乎无失真的 ,需要非常大的驱动电流,明摆着你这电路驱动不了。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MOSFET Qgs  ...

现在的难点就是在于不失真的情况下,1微秒内完成整个反馈系统的开启-恒流-关断三个部分,目前电路差不多是10uS完成,也就是脉冲宽度现在能到10uS。想再窄一些,就失真了,上升沿太缓不是特别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难点就是在于不失真的情况下,1微秒内完成整个反馈系统的开启-恒流-关断三个部分,目前电路差不多 ...

MOSFET 手册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μs 几乎无失真的 ,需要非常大的驱动电流,明摆着你这电路驱动不了。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MOSFET Qgs  ...

有什么推荐的驱动mos的方式吗,或者器件,之前尝试过修改一些电阻电容,最高也就是到5uS,波形已经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手册有吗?

目前用的一款贴片mos,2N7002。.

网友A:
把电路中运放改成GWB >300MHZ的轨对轨输出,输入轨对轨到负电源的,R30改成20ohm。短路R15,去掉C24。差不多可以实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中运放改成GWB >300MHZ的轨对轨输出,输入轨对轨到负电源的,R30改成20ohm。短路R15,去掉C24。差不多 ...

我找款符合的运放尝试一下,感谢。.

网友A:
没找到合适的运放。.

网友A:
LMH6658 差不多.

楼主:
感谢,大佬,这个300MHz是大约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这个300MHz是大约计算出来的吗?

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这个300MHz是大约计算出来的吗?

你那个图纸电流负反馈可能要改,采样电阻电压太高费电,也影响开关速度。
可以将输入PWM 衰减一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纸电流负反馈可能要改,采样电阻电压太高费电,也影响开关速度。
可以将输入PWM 衰减一下幅度。
...

谢谢大佬.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

@lfc315 我中间DAC后面加了一级运放跟随器。
一般的32位单片机IO脚不一定驱动的了300欧姆的电阻吧,部分的51单片机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候x此人就派的上用埸,此人的“手牽手一步一步敎妳压控电流源"。出处得询问  @叶春勇 。 ...

这个电路,小电流不振荡的,大电流很容易振荡。

网友F:
这份资料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份资料可以看下。

非常感谢。

网友G:
运放的输出端加一个上拉电阻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的输出端加一个上拉电阻可否?

什么依据呢,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依据呢,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提高管子的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依据呢,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后,mos不就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