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emwin做进度条

楼主(2022-02-25):
目的:指示任务完成百分比
提问:这个怎么和任务关联,按照我的思路,只能保证完成的时候是100%,中间进度是虚拟的,也就是假的

网友A:
开始和结束的位置差不多就得
中间位置,预估一下,有变化就成

楼主:
那就是作假?

网友A:
也不算
大致的,不就是一个动画效果么,
win开机、程序安装一样的,省的用户枯燥

网友B:
那如何做关联呢

网友C:
有点作假的感觉啊

网友D:
如何做才是真实的呢

网友E:
没有找到关联选项啊

网友F:
分定量和定性两种情况讨论
(1)定量分析
        这通常代表可以精确地度量进度,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比方通过UART传送一个已知的文件,文件的大小是事先可测量的,
        此时UART波特率决定了进度条的速度。再比方说,删除文件系统下的某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文件的个数显然可以提前知道,
        此时文件个数决定了进度条的速度
(2)定性分析
        这代表进度条不能准确预估工作量。进度条表示一个“正在进行”的状态,此时应该使用“循环动画”来表明进展情况。比方说扫描正个文件系统上所有的文件,这个是动态计数,无法事先得知。

网友G:
其实好看也行啊

网友H:
9楼回答正解

网友I:
如果不好定性,那就根据任务的执行时间来调节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定量和定性两种情况讨论
(1)定量分析
        这通常代表可以精确地度量进度,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比方 ...

千言万语一句话,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