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低功耗的输入电路如何做

楼主(2022-02-25):
输入IO 的上拉如何选择,
未用到的io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未用到的是不是应该悬空啊

网友B:
有米有推荐阻值啊

网友C:
输入的引脚看具体情况

网友D:
是不是还要看负载情况呢

网友E:
需要看输入的是什么性质的信号

网友F:
一般都要小心的处理美一个引脚

网友G:
这个要按照芯片的数据手册要求来处理

网友H:
每个芯片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最好按照手册来。

网友I:
没事多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