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屏幕显示内容镜像

楼主(2022-02-25):
有一块屏,界面莫名的镜像了,
而且,重启有时候能正常,工作中,有时会镜像

初步判断是屏的接口松动,可能引线间有短接风险,
但这是为什么,连仿真和排查都不好用,现象不是固定的

网友A:
可能是你接口松动导致寄存器乱了吧,你换个接口试试呢?就是换个卡扣式的

网友B:
一般松动都是花屏吧,镜像过来还是少见,你看看代码那块是不是执行错了就会镜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