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市电AC220对接线端子有哪些要求么

楼主(2022-02-25):
选端子怎么保证能够耐压220,并且有良好的安全保证

网友A:
一般都可以啊

网友B:
可以看端子的参数啊

网友C:
是说那种u型端子吗

网友D:
端子的种类很多的

网友E:
基本上这个是最低要求了吧

网友F:
一般都高于这个数值

网友G:
这个耐压值已经是很低了吧,一般端子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H(2022-04-08):
这个跟电压没啥关系,看电流

网友I:
一般要看电流的,发热阻燃之类的要考虑

网友J:
没研究过,但是一般座子都行吧,只要别大电流,容易融化了的

网友K:
座子不都是考虑电流导电性之类的么

网友L:
你这个可以问问卖座子的

网友M:
其实座子都能接220V电压的,但是电流就不一样了

网友N:
没考虑过,不过我觉得考虑的座子需要是导电性OK,然后不易燃烧的那种

网友O:
没啥要求,就看你自己需求

网友P:
看你杂用呗,一般接线要方便,还有就是耐电流够大

网友Q:
考虑电流,不考虑电压哈,其他没啥要求了

网友R:
绝缘等级,额定电压电流,耐电压等。

网友S:
看额定电压电流,绝缘等级等参数。

网友T:
额定电压电流参数,耐压等级等。

网友U:
安全间距,额定电压电流等。